求助:Atmel touch library 2.0,GCC,已经使能了slider,但qt_touch_status.sensor_state

楼主(2009-06-27):
我用Atmel Touch Library 2.0,开发一个滑动条触摸功能,硬件是TINY88,用GCC编译。
我用它的例子avr25g2_8qt_example修改,我去掉了KEY和ROTOR的功能。在touch_api_attiny88.h里面把SNSK定义为B,SNS定义为D。我的硬件选择是PB0~PB2以及PD0~PD2。
只调用了qt_enable_slider( CHANNEL_0, CHANNEL_2, NO_AKS_GROUP, 16u, HYST_6_25, RES_8_BIT, 0u  );
程序执行后,qt_touch_status下的sensor_states一直为0,也就是说不在DETECT。这是为什么呢?

请大家帮忙解答,谢谢了!!

楼主:
硬件原理图如下,个人感觉原理图跟库对不上号.这样原理图如果是对的,库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再仔细看看文档,只用ENABLE是不工作的,要qt_measure_channel()才开始检测,中间还有好几步。至于原理图有没有错你也先核对一下文档里的图。

用的是QMATIX?

楼主:
也有调用到QT_MEASURE_CHANNEL();中间要执行的步骤都要按照文档去做.
原理图要核对哪个文档呢?我没看到有文档提供这个原理图的,请赐教.

我用的是QTOUCH.但看这个原理图却是跟QMATRIX的原理

网友:
这个图确实是Qmatix的原理,在库文件用户手册的文档中,后几页有QTOUCH和QMATRIX的原理示意图,分别在原文的34页和39页,虽然简略但是能说明问题了。

楼主:
已经确认了,是QMATRIX.
目前困惑的地方,QMATRIX好象跟QTOUCH不太一样.
也没有更多的文档去说明QMATRIX怎么做.
有那位大侠做过QMATRIX的,请赐教!非常感谢。

楼主:
怎么没高手指点一下呢?

网友:
QTouch每個key要用兩個I/O,QMatrix 是用XY做Key,X用1個I/O Y用兩個I/O,
8個key的QTouch要用16個I/O
8個key的QMatrix用8+2 = 10個I/O
QMatrix資料上qprox.com找 an-kd01_qmatrix_design_rule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