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FIFO的话,存储芯片的地址线用什么方法来控制?速度如何达到要求?

楼主(2009-06-27):
魏坤同学的方案中用了FIFO存储器,读出和写入数据都不需要控制存储的地址
若是换成其他存储芯片,就算存储器本身的速度能满足60M的速度要求,存储器的地址线又能用什么芯片来作为输入?
感觉速度会跟不上……

楼主:
但是如果仅限于AVR平台的话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采样率改成1M 或者更低 或者用高速计数器提供地址

网友:
FIFO能平衡采样连续均匀与存储非均匀(比如有中断来就打断存储的均匀性)突发特性,为合不用?采出时间轴上没有可信度的波形有屁用

网友:
ahc4040        cpld  单片机不行

楼主:
魏坤在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16042&bbs_page_no=1&bbs_id=3051这篇帖子里说:
我的第三版是有逻辑分析仪功能,8通道,最近是边写第二版程序边做第三版软件,今天刚到学校,在家上网不方便,处理一些学生应该做的事后,全力推出第二版,第三版稍侯~分享就是快乐!当然大家对我的电路设计有该批评的骂都可以,论坛就是学习的地方,我最近用IS61C1024做存储器,感觉挺好的,128k的容量,才10块钱,15ns的速度~以后就不用FIFO了~

不知道他会如何实现,我想如liuhenming所说的,用高速的计数器应该可以

网友:
IS61C1024的响应时间最短为10ns,太慢了,如果ADC的转换速率达到200MSPS或是250MSPS(这两个转换速率为大多数国内示波器及数据采集卡厂商所采用)存储速度太慢,存储深度太浅,要知道高速ADC大多不支持20MSPS内的低速采样率,所以128K x 8 SRAM 是无法担当这个存储任务的,它只能在ADS830E这个级别的应用中。

网友:
我认为使用CPLD+DDRII或DDRIII比较可行,成本较低,就算128M X 8的存储容量也不过二、三十块钱。

网友:
把500MSPS*8--->FPGA--->(512K*8)*8  (4颗 61LV51216-10)

网友:
【8楼】 kinre
CPLD勉强能带SDRAM,DDR就别想了,只能用FPGA。
有了FPGA,ADC采样率不用变,FPGA抽样储存就行,所以容量也不需要太大。
阿莫的TEK才2.5K的储存深度,照样卖得很好。

【9楼】 wangguanfu
1片61LV51216比4片25616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