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问题

楼主(2009-06-28):
我买了个可调电源v
  搞了一段时间,发觉 旋转钮 有些软,轻轻一碰能从0v到5v了。 怎么解决疲软问题呢?

网友:
如果是电位器的问题,建议换成ALPS型电位器,四五十元一个喔。用几年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是对数型的吧
换成指数型的

网友:
并联使用试试。

网友:
最好换个多圈电位器,免得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