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前从工厂订制的屏蔽线无法通过破坏性折断测试,浪费了69000元。雕刻机上的限位

楼主(2009-06-28):
点击此处查看: 我们之前花了69000元订制的屏蔽线

点击此处查看: 我们的测试仪器与方法。

经过超过100天的不间断测试,我们得出如下的结论:

1. 没有屏蔽层的线,能通过测试。
2. 加了屏蔽层的线,如果有较充足的活动范围,能通过测试。
3. 加了屏蔽层的线,如果活动范围受阻,比如限制在拖链内,在50万次回来运动测试后,开始产生折断。我们认为不能通过测试。所以不能用于雕刻机拖链内的限位开关线。
4. 雕刻机与控制箱之间的2米长电缆,由于不需要反复折叠运动,并且也有较充足的活动空间,所以,仍适合使用这些屏蔽线。

解决方法,是使用业界公认的具有较好防折断性能的原装SONY耳机线 . 这些线是我们采购自为SONY提供线材的OEM工厂。价格比普通的连接线要贵几乎十倍。邮购部有单独供应,每米12元。点击进入邮购部

原来的线使用的材料标准是:
外径3.0mm. 每种色的导线外径0.9mm,7股铜线,每股0.11mm (28号线)。质量满足国家标准。
屏蔽层用料: 铝箔包裹全线(包围率100%),中间用48芯铜线交叉编织,每只铜线的直径是0.1mm
外层: 灰色,印有 www.ourdev.cn 字样

SONY OEM 线使用的材料标准是:
外径2.0mm. 47支0.06mm纯铜斜包编织屏蔽层。
内芯红、绿两束线。线束表绝缘透明漆。每束线14支0.06mm,带250D尼龙内芯。

网友:
沙发

感觉“原装SONY耳机线”应该叫“原厂SONY耳机线”,毕竟耳机线没有被装到耳机上面.

楼主:
【2楼】 chsi

谢谢。已经按你的建议修正。

图片已经上传完成。SONY耳机线的用料的确不错。

网友:
线不错。

(注:此网友是同行注册的马甲,在另一个帖子里,冒充我们的客户丑化我们的开源项目。------由阿莫补注)

网友:
哇,这个线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这个线比较难搞吧~原来弄着玩的时候都是美工刀刮刮刮的才能上锡~用炉子直接就上上了~
好奇那个背景是个么~~

楼主:
【5楼】 ly800608 猎人
哇,这个线哪里可以买到?
-------------------------------
这个线是外面买不到的。我有一个朋友所在的工厂,是专门生产线材的。为了解决我们之前的屏蔽线无法通过破坏性折断测试的问题,我专程找到他。他让我参观了生产线,并且推荐这一款SONY OEM耳机线的。我一下就喜欢它了。 我的朋友通过一些关系,内部调出了一些“研究样品”给我。

当然,这些“样品”已经足够我们生产1600台雕刻机(每台雕刻机需要使用6米这种线。)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测试器在各种情况下,均没有测试出这种线有折断的现象。

这种线使用的材料是很严格的,尤其是铜质,比普通的线纯度高很多(能拉出0.06mm的线,已经表明不是普通的铜了)。

当然,它的价格也是可观的,几乎是普通线材的十倍。

在这个问题的解决期间,我也请教了许多机床行业的朋友与网友。他们提供的数据,均表明就算是国外的进口机床,拖链部分的活动线材的折断,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我们的雕刻机结构精密复杂,如果拖链内的线断了,普通网友要更换,可能会比较麻烦。所以,解决拖链内的线的折断问题,至关重要。

网友:
这种线,不用刮就能上锡的,关键是老铁温度,和助焊剂,把线头(尤其是端部)浸入锡里,很快就上锡了

楼主:
【6楼】 chierchen 小刚
这个线比较难搞吧~原来弄着玩的时候都是美工刀刮刮刮的才能上锡~用炉子直接就上上了~
好奇那个背景是个么~~
---------------------------
从05.JPG可以看出,每束线组成的细小线,都有绝缘层的。

背景是我们的拍摄背景。可以参考出这些图片的放大倍数。材质应该是毛纺布。

网友:
【6楼】 chierchen 小刚

好奇那个背景是个么~~

-----------------------

那个背景应该属于无纺布吧,就像有些cd袋里面中间的那层材质一样,不会随便掉毛,而且对光线的散射性较好,不会形成镜面反光,所以楼主用来做摄影背景,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好像不是含硅线皮,

网友:
呃~
欣赏照相效果,太清晰了...

网友:
上次用MOTO的手机,耳机线有点像是"硅胶"的,防折能力很不错.

楼主:
这种SONY耳机线,也是很柔软的。至于是否含有硅,大家能提供测试方法吗?

网友:
其实含硅也有坏处,硅胶线皮是很软,但也很脆,钳子一压就容易开裂,所以硅含量的多少应该是很有学问的。

网友:
这种耳机线,阿莫会不会放到邮购部啊!

楼主:
【13楼】 lifufeng
欣赏照相效果,太清晰了...
----------------------------
谢谢。我们不单要求清晰,还要有艺术性 :)

网友:
硅橡胶的线表面有些滑爽的感觉,并且很柔软。(里面并不是想象的加的硅)
判断办法:火烧胶皮后如果留下的是白色粉末就是硅胶做得。燃烧冒白烟。黑色灰的不是。

楼主:
呵,我不抽烟,公司也没有人抽烟,找不到火种啊。。。

有空找到后试试。

网友:
【19楼】 zcdz123
积分:428
派别:
来自:
硅橡胶的线表面有些滑爽的感觉,并且很柔软。(里面并不是想象的加的硅)
判断办法:火烧胶皮后如果留下的是白色粉末就是硅胶做得。燃烧冒白烟。黑色灰的不是。

-------------------------------------------------
硅胶线的线皮是不是硅橡胶呢?

主链由硅氧原子交替组成、在硅原子上带有有机基团的合成橡胶。分子中的有机基团可以是-CH3、-C2H3或-C6H5等,相应称作甲基、乙烯基或甲基苯基硅橡胶。硅橡胶是一种耐高低温(-60~250℃)、耐臭氧化并具有良好电绝缘性能的特种橡胶。硅橡胶有高温硫化型(硫化温度150~200℃)、室温硫化型和加成型之分。
  高温硫化甲基硅橡胶于1944年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研制成功。1952年,美国陶-康宁公司L.斯特布莱唐和K.波尔曼蒂尔研制出双组分室温硫化硅橡胶;1953~1955年制成甲基乙烯基硅橡胶;1956~1957年出现硅氟橡胶;1958~1959年开发成功单组分室温硫化硅橡胶;之后出现加成型硅橡胶系列产品。世界上有十多个国家生产硅橡胶。80年代以来,每年以15%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从60年代初期开始相继研制成功各类硅橡胶,现均有批量生产。硅橡胶主要有下列品种:
  高温硫化硅橡胶  生胶无色透明,有塑性,分子量35万~70万,能溶于苯等溶剂中,制品耐氧化,抗臭氧,高频下电气绝缘性优良,耐电弧、耐电晕,并有透气和对人体生理惰性等特点。大量用作苛刻条件下的电线、电缆绝缘层,密封件,导管,登月鞋等。因其无致癌性,有较好的抗凝血性和生物相容性,已大量用于制作人体内外用的导管、插管、人工关节等。
  高温硫化硅橡胶通常以高纯度八甲基环四硅氧烷和带有-C6H5、-CH=CH2、-CH2CH2-CF3等基团的环四硅氧烷为原料,用酸碱催化剂开环共聚,经脱除催化剂和低挥发分即得硅生胶。橡胶加工时,先加入结构控制剂(二苯基甲硅二醇)和补强填料(气相法二氧化硅)、抗氧剂(三氧化二铁)等,再在炼胶机上混炼,经高温(约200℃)处理后加有机过氧化物(2,5-二甲基-2,5-二叔丁基过氧化己烷)作硫化剂。混炼胶入模后要加温、加压。制品出模后有的还要后硫化。混炼胶可挤成管、条、包覆电线电缆。
  室温硫化硅橡胶  其特点是可以制成不同粘度的胶料,在室温下可以涂布,不需高温和加压即可硫化,硫化时要释放出醇类、醋酸等低分子产物。室温硫化硅橡胶有双组分和单组分之分。双组分室温硫化硅橡胶用于精密铸造用弹性模具、牙科印模材料及航天器耐烧蚀涂料等,其原料中的羟基封端低分子聚硅氧烷要专门制备,通常以聚硅氧烷环体与水开环制成,分子量的大小以水的加入量控制。单组分室温硫化硅橡胶用于电子器件的密封保护等,所用主要组分之一,带乙酰氧基或酮肟基等活性基团的硅烷或硅氧烷,也需专门制备。
  加成型硅橡胶  以乙烯基封端的聚硅氧烷和带氢原子聚硅氧烷为基料,以铂化合物为催化剂,多在略高于室温的条件下硫化:
呏SiCHCH2+HSi呏─→呏SiCH2CH2Si呏

如加入特殊制造的有机硅树脂作为补强剂,可以得到透明且有优良的机械性能的硫化胶。其特点是硫化时不放出低分子产物,可灌注成型深部硫化。主要用于电子器件灌注涂覆,作光导纤维涂料,也是人体内软组织充填、颜面整形的理想材料。
  参考书目
 W.诺尔著,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三室译:《硅珙化学与工艺学》,科学出版社,北京,1978。(W.Noll,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of Silicones, Academic Press, New York,1968.)

楼主:
硅橡胶能不能抗油污?

我向朋友描述使用场合,说是可能会有少量的油污。比如用户不小心将丝杆润滑油沾到了线上,时间长了,不应该导致线材老化。

网友:
硅橡胶有很好的耐油性能,航模多用硅橡胶管来做燃油管,同时有非常好的耐高温性能,例如好多焊台线就是硅胶线

网友:
硅胶线就是硅橡胶做成的。
一般是用热硫化硅橡胶(简称混炼胶)做的。一般加有耐高温添加剂。可用在200度或者多一些。
硅橡胶是可以防油的。不严重的酸碱也耐。
就是这个做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硅:

高温硫化硅橡胶通常以高纯度八甲基环四硅氧烷和带有-C6H5、-CH=CH2、-CH2CH2-CF3等基团的环四硅氧烷为原料,用酸碱催化剂开环共聚,经脱除催化剂和低挥发分即得硅生胶。橡胶加工时,先加入结构控制剂(二苯基甲硅二醇)和补强填料(气相法二氧化硅)、抗氧剂(三氧化二铁)等,再在炼胶机上混炼,经高温(约200℃)处理后加有机过氧化物(2,5-二甲基-2,5-二叔丁基过氧化己烷)作硫化剂。混炼胶入模后要加温、加压。制品出模后有的还要后硫化。混炼胶可挤成管、条、包覆电线电缆。

网友:
其实可以试试话筒线,带铜网屏蔽有的还有半导体屏蔽层(不是铝箔),内芯是两股铜线还有棉线或塑料纤维抗折抗拉。秋叶原的线材也还可以。

网友:
本来想批评一下过分认真。。。可是要是JJ能用这样的线。。。夫妇何求。。。

网友:
老大把你那个线拿出来卖吧,一般使用就算是很高级的啦

楼主:
已经摆上了邮购部了。价格是每米12元。估计这也是国内大部分网友不能接受的价格 :)

点击进入邮购部

网友:
老大,过过你手的东西。。。。估计是以啥为参照的呀。。。。

楼主:
【29楼】 TigerHuHu
老大,过过你手的东西。。。。估计是以啥为参照的呀。。。。
--------------------
看不懂。是不是有错别字?

如果觉得贵:

1. 雕刻机内已经装有这种线,不用额外加收费用的。
2. 可以考虑到淘宝购买SONY的原装耳机,拆线使用。

网友:
恩~~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经过老大检验的DD。。。。贵自有贵的道理。。。但老大你似乎以销售部销售的销量衡量并低估了你的fans的购买力了。。

网友:
楼主一开始选择的线材好像不是很适合动态场合使用。

不知为什么,线材中用的铜丝都是0.1mm左右,这样的线拿在手里就会很明显地感觉到硬。

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用什么sony的耳机线,在自己的产品里面有别人用的线材,怕显得很不专业,这毕竟是商品,不是自己DIY的玩意。。。。我们的产品绝大多数是军品,特点就是不计成本,不惜用料,我就曾经在天津609定过高温线,只订了100m,厂家三个月交货,花了大概5W多块。我知道,楼主做雕刻机的目的就是要不计成本不惜用料地设计生产国内万元以下最好的雕刻机。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和楼主的态度有很多神似之处。

我的意思是:如有某个厂家生产的某种线材,有的人用在耳机上,而我们用在雕刻机上,那么无可厚非,而且还显得我们很认真很负责;可是如果是明白说了是“耳机线”,会让人觉得很不专业。这是一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描述,也许是我的词汇太贫乏了吧。

我换一种说法吧,今天我看到楼主用SONY的耳机线装在雕刻机上用,让我很不爽;如果有一天我看到SONY发布产品的时候宣传说他们的耳机选用的是某品牌雕刻机上的信号线作为耳机线,那么我会非常非常爽。

不知道楼主能否体会到我想表达的意思。。。。。

我绝对不是想让楼主欺骗大家说“我们采用了某种神奇的线,不会断。”然后让用户发现是某品牌的耳机线之后揭穿骗局。
我知道,这不是楼主的风格。

我想说的是:

但是既然花费了60多W定制线材,为什么不考虑直接要求厂家用0.06mm的镀银无氧铜丝来生产呢?60多W,我估计就算是天津的609也会接单的吧?

我有过两种线,感觉很好用。
一种是硅橡胶线,我现在用来做三用表的表笔线,比福禄克原装的表笔线都爽。有黑色和红色两种,有1平方毫米的和3平方毫米的两种。
另一种是绕包的高温线。只要是1平方毫米以下的绕包高温线,都是用单根0.06mm的铜丝做的,非常柔软。绕包的最细可以做到0.15平方毫米,楼主可以找天津609厂下单要求他们定制双芯屏蔽线,芯线和屏蔽层都用0.06mm镀银无氧铜绕制,芯线绕包,外皮推挤,应该可以很好地满足楼主的使用要求。甚至可以要求厂家在芯线中加硅油,以减少弯折过程中铜丝之间的摩擦。我见过这样的线,不过是进口的。

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希望能够帮助楼主在日后的生产过程中解决一点点小小的麻烦。

谢谢。

网友:
上图看看吧:

1平方毫米的硅橡胶线,芯线铜丝是镀锡的。 (原文件名:1硅橡胶线.jpg)

硅橡胶线的线头,由三百多根直径0.06mm的镀锡铜丝组成。 (原文件名:2线头特写.jpg)

再来一张特写。 (原文件名:3线头特写.jpg)

0.1平方毫米的聚四氟乙烯绕包高温线。 (原文件名:4聚四氟乙烯高温线.jpg)

0.1平方毫米绕包高温线的线头,由30根直径0.06mm的镀银铜丝组成。 (原文件名:5高温线线头.jpg)

再来一张线头的特写。 (原文件名:6高温线线头特写.jpg)

刚才剪下来的镀银铜丝,看起来好像很粗似的。 (原文件名:7高温线中的铜丝.jpg)

和头发对比一下吧,左边是笔者的头发,右边是铜丝。 (原文件名:8头发和铜丝.jpg)

用卡尺量一下吧,直径0.06mm。 (原文件名:9直径.jpg)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

第五张图片是106根细线合成的???怎么看都没有吧?

网友:
0.1如果要让他量成0.06估计也没问题吧?图片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我感觉第五张图片没有106根0.06的线组合成的才产生的质疑!!

头发其实没办法对比的。。。。有的人头发很细有的人头发比较粗(我的都发就比较粗了不过也有那么一些比较细。。)

网友:
回楼上,照片贴错了。照片中的线是0.1平方毫米的,是35根铜丝的。
而且绕包的高温线很不好剥,剥线钳被同学借走了,剪刀找不到,
临时用马头A05水口钳对付着剥的,断了很多丝。

0.3平方毫米的线是红色的,照片搞错了。

不好意思啊。

网友:
再接着回楼上:

我发帖子贴照片的目的是为了给楼主提供一个小小的建议或者参考,希望他日后如果再有定做线缆的计划的时候可以考虑更细的铜丝和更多的股数,这样线材会更加柔软,更加耐弯折。

我不是来做广告的,因为我不生产线,也不出售线;我也不是来打官司的。所以用卡尺量铜丝直径的时候是很随意的,并没有特意用卡尺去夹扁铜丝。您可以不相信我的描述,我不介意。因为前面的内容我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和可信。

红色的硅橡胶线中的铜丝有没有三百多根,我没有具体数过;

白色的高温线中的铜丝是否真的镀银了,我也没有化验过。

这些都是买导线的商家说的。

不过我觉得这两种线比较好用,高温线到处都有,分绕包的和推挤的,推挤的全密封,绕包的柔软不容易断,各有利弊。

像这么柔软的硅橡胶线我确实是第一次见到,而高温线平时大家如果不做军品估计都不会买,所以贴上来让大家看看,为以后选择线材的时候提供更多的选择。

楼主:
【32楼】 ForkEureka
---------------------------
1. 欢迎高人。

2. 只是6.9万元,不是69万元。而且,这6.9万元,理论上也不叫浪费。
   虽然不适合在雕刻机上,但可以用于雕刻机与电箱的连接上。每台机就能消耗掉12米。(2米长,6条)。
   我们邮购部也能低价处理掉相当大的数量。
   以后的低端机型,也能使用。

3. 我得承认,当初我的确低估了动态运动情况下,对线材的要求。
   幸好我们随后的测试中,及时发现了些问题,并且在生产前解决了此问题。

4. 你提供的图片的线,的确很强悍。

5. 我们目前只是少量的使用。所以,使用了“SONY耳机线”这种不专业的说法。
   迟些我们定做一批,打上WWW.OURDE.CN标志,到时起一个更适合的名字吧 :)

6. 我们找到的一些进口的设备仪表上使用的线材,能方便批量采购到的。你帮忙评估一下吧:
   提前放一下毒,展示我们以后更高端的雕刻机可能使用的线材 谢谢。

网友:
我倒是有个想法,特氟龙镀银线外面再套特氟龙管,因为特氟龙材料的摩擦系数小,耐磨性好,但抗弯折性就不得而知,阿莫需要的话我寄些过来你 测试下

网友:
做成连接线,就想IDE线一样,坏了就换根。

网友:
铜芯线确实细的比较好,也最好能做成俩头插头的,以后更换起来方便的了。

楼主:
【40楼】 marvel
做成连接线,就想IDE线一样,坏了就换根。
----------------------------
如果这种思路,就永远做不出像日本德国这样质量的东东了。

网友:
【42楼】 armok 阿莫
如果这种思路,就永远做不出像日本德国这样质量的东东了。
----------------------------
支持这种观点,就因为给自己留了退路(大不了坏了换一根)国内很多产品根本不在质量上下功夫!做产品的时候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以后坏了怎么修上,而不是提高产品质量让它不会坏,怎么能做出好产品?

网友:
【43楼】 changjing

有的时候市场、成本不允许,做成方便更换的并没有错。

楼主:
【44楼】 chsi
--------------------
我们雕刻机,为何使用拧螺丝,而不是使用插拨头的形式?

这是长时间的测试与使用的经验总结啊。

网友:
耳机线不抗油污,皮层很容易变硬。

楼主:
【46楼】 zhuye
耳机线不抗油污,皮层很容易变硬。
-----------------------------------
估计与上面提到的含硅量有关?

可以说,没有什么材料是完美的,尤其是在考虑成本后。 只是在成本与性能之间求得一个平衡。

网友:
用什么线,叫什么名字无所谓,好用耐用就行!

网友(2009-12-18):
阿莫的机子上用的线要用屏蔽?
不需要的用几根高温线困在一起或在外面套个蛇皮管不就行了。价格便宜量又足,这种耳机线用料要足多了。

网友:
阿莫的机子上很多定购的配料,都可以要求供应商打上ouravr的LOGO了

网友:
omg..这是什么相机,简直是显微镜

楼主:
回复 网友A:
omg..这是什么相机,简直是显微镜
显微镜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显微镜主要是没有景深控制,色彩也不自然。

我们网站的摄影器材总价20多万元的(不包括已经淘汰的)。

网友:
终于明白莫大是怎么下毒的了,用器材诱惑你的眼睛从而麻痹你的大脑,呵呵开个玩笑。拍摄效果果然不是一般毒物能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5楼】 ly800608 猎人
哇,这个线哪里可以买到?
-------------------------------
这个线是外面买不到的。我有一个朋友所在的工厂,是专门生产线材的。为了解决我们之前的屏蔽线无法通过破坏性折断测试的问题,我专程找到他。他让我参观了生产线,并且推荐这一款SONY OEM耳机线的。我一下就喜欢它了。 我的朋友通过一些关系,内部调出了一些“研究样品”给我。
当然,这些“样品”已经足够我们生产1600台雕刻机(每台雕刻机需要使用6米这种线。)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测试器在各种情况下,均没有测试出这种线有折断的现象。
这种线使用的材料是很严格的,尤其是铜质,比普通的线纯度高很多(能拉出0.06mm的线,已经表明不是普通的铜了)。
当然,它的价格也是可观的,几乎是普通线材的十倍。
在这个问题的解决期间,我也请教了许多机床行业的朋友与网友。他们提......

这个···SONY的线在烧耳机的里面吹不上··倒是铁三角的单晶OFC线不错···可惜也是不好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SONY的线在烧耳机的里面吹不上··倒是铁三角的单晶OFC线不错···可惜也是不好买···
--------------------------------
呵呵, 不如购买太空飞船上的细线,估计质量更好 .... 可惜不好买 ... 并且可能1mm的价格已经超过我们整台机的总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SONY的线在烧耳机的里面吹不上··倒是铁三角的单晶OFC线不错···可惜也是不好买···
--------------------------------
呵呵, 不如购买太空飞船上的细线,估计质量更好 .... 可惜不好买 ... 并且可能1mm的价格已经超过我们整台机的总价。

还真有人卖镀银线吹是神X上面偷下来的,导阻的确很小··很多人买了当耳放的机内线····

网友:
推荐GORE的CABLE,或者IGUS的,都有专门的柔性电缆。它们的拖链也不错。

网友(2011-11-24):
sony这个肯定不是硅胶线,硅胶线不耐数百万次弯曲的;

耐油性是要看材料;我这边PVC的拖链线耐油都接近普通的PU材质了(PU材质耐油性很好);

sony的这个线,里面填充的是250D的杜邦防弹丝,这种线我们有做的,导体比SONY的更细,国外的客户测试过1年,也用了5年了;28#线我们用的是44股0.05mm的多头拉丝无氧铜丝(拉丝数万米不断丝),sony的是0.06的漆包线;

店主感兴趣,我可以寄点线给您测试的。18913540512

网友:
sony耳机线用漆包线主要是因为:要传导高频音频信号;高频信号传输呈现集肤效应,用漆包线,每根导体的表面积加起来远大于所有导体绞起来的表面积,可以用细线传输相当于粗线的高频信号;
而雕刻机的是开关信号,低频信号,信号基本都在导体内传输,则用不用漆包线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