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死机与看门狗有关系吗?

楼主(2009-06-28):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在学单片机,工作中要用到,大家帮我看下哦
;PCON      EQU 087H;电源控制寄存器
注意前面有分号
是不是注释的意思还是087H这个地址的寄存器起名叫PCON?
另外我的程序有时会死机,是不是因为看门狗程序没有设置好?

网友:
看门狗就是为了防止意外死机而使用的手段

楼主:
谢谢你!
;PCON      EQU 087H;电源控制寄存器
注意前面有分号
是不是注释的意思?还是说给087h地址的寄存器起个名字叫pcon?

网友:
是不是注释的意思?还是说给087h地址的寄存器起个名字叫pcon?答:是,是。
被注释后就不属于被运行的语句了。

网友:
程序因某种原因死机了,可用这个看门狗来复位芯片让其重新开始上电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