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pcat 我就是苹果猫 请问 TC35能不能由锂电池直接供电啊 (通常是用LM2576得到4

楼主(2009-06-28):
如题

网友:
看电压是否匹配即可

楼主:
3..7v的应该可以吧 不是电流也有要求的啊 ?

网友:
直接用锂电应该可以的,em310可以这么用

网友:
当然可以~
3.6V都OK的

楼主:
启动电流要2A啊?锂电池很难满足要求吧?

楼主:
我看过锂电池电流就500MA。。

网友(2009-08-25):
我用3.3V成功启动过,芯片用的是TP757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