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看下STM32的串口怎么不听话了。

楼主(2009-06-28):
刚刚接触STM32一段时间,用的是万利的EK-STM3210B,使用板上自带的内嵌ST-LINK II仿真器,用的是官方自带的例程,在调试串口(程序是采用查询的方法先向PC发一定的数据,发完后准备接收数据)的时候,发现用于发送/接收数据的DR寄存器写不进数据,始终是复位值。其它的寄存器的值也对着数据手册看过了,感觉没有什么明显不对的地方。请教大家会是什么原因啊?谢谢!

楼主:
好的 麻烦帮着看看!谢谢!
      基本的初始化程序就不贴上了,那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1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以上是串口部分的基本参数设置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这是把上面的那些参数写到相应的寄存器里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串口使能

  while(NbrOfDataToTransfer--)
  {
    USART_SendData(USART2, TxBuffer[TxCounte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XE) == RESET);
  } //这里就是发送字符程序了,程序中的USART_SendData()里主要就是USART2->DR =TxBuffer[TxCounter++];一句,但是每当运行到这里时,寄存器DR的值还是零。。。。谢谢指点!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着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