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的电流测量方法

楼主(2009-06-28):
现在大家做的无刷电调都是用蛇型铜箔来充当采样电阻,可是为什么在凤凰电调上面没有,他用的是何种方法呢?

网友:
普通商品电调99%都没有过流保护,看那些电调说明书,有写过流保护吗。

网友:
目前我的板上是用一个50毫欧2W的电阻检测电流的,10A的时候是0.5V电压,再大就保护。另外还储备了1、2、5、10、20、100毫欧的2W电阻,以后调整的时候用。

电阻是贴片的,大概3块多一个,根据电阻大小有不同,贵。

网友:
大电流可以用康铜丝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