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磁阀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9-06-28):
一个电磁阀上有三个接口 分别是 进气口,出气口 ,还有一个应该是控制气的排放口 三个口上分别标记了 "A""R""P"  应该如何区分?

网友:
應該是....P進氣 A出氣 R排氣

网友:
我碰到的是 NO C NC 三端 SMC CKD得法都是这样的,C和NO端是常通的NC 常闭。你可以用注射器接一个管子自己抽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