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能解释气体打火机放电回路的原理?

楼主(2009-06-29):
放电回路是怎样走的?

楼主:
别看这是个与MCU不着边的问题,却是个考验基本功的问题。

网友:
小时候拆过,没电路吧,就是在底下一个基石上引个线,上面敲击,我还纳闷好几天。估计把人的能量瞬间释放!!
那时还没上小学,想听专家的说法,长长见识

网友:
似乎是压电效应,期待专家解说......

网友:
听说是用特斯拉线圈原理来搞的。只是听说,不知道对不,如果不对,希望高手指正。
这时从百度转过来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0829.htm
特斯拉线圈又叫泰斯拉线圈,因为这是从"Tesla"这个英文名直接音译过来的。这是一种分布参数高频共振变压器,可以获得上百万伏的高频电压。特斯拉线圈的原理是使用变压器使普通电压升压,然后经由两极线圈,从放电终端放电的设备。通俗一点说,它是一个人工闪电制造器。 在世界各地都有特斯拉线圈的爱好者,他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设备,制造出了眩目的人工闪电。
  在今年的年初,曾经发过一篇介绍特斯拉线圈的文章:近距离接触“死亡之手” 家中制造的人工闪电,其中大概介绍了特斯拉线圈的大概组成部分和原理。(了解即可,建议不要模仿,因为太太太…危险,小型的特斯拉线圈都能轻易达到上万伏电压)
  19世纪90年代,爱迪生光谱辐射能研究项目的一名助手尼古拉・特斯拉就申请了最初的一个专利。 其中的一个线圈连接在电源上传输能量作为发射器,另一个线圈连着灯泡,作为能量接收器。通电后,发射器能够以10兆赫兹的频率振动,但它并不向外发射电磁波。
  特斯拉后来发明了所谓的“放大发射机”,现在称之为大功率高频传输线共振变压器,用于无线输电试验。特斯拉的无线输电技术,值得一提。特斯拉把地球作为内导体,地球电离层作为外导体,通过他的放大发射机,使用这种放大发射机特有的径向电磁波振荡模式,在地球与电离层之间建立传统特斯拉线圈原理图起大约8赫兹的低频共振,利用环绕地球的表面电磁波来传输能量。这一系统与现代无线电广播的能量发射机制不同,而与交流电力网中的交流发电机与输电线的关系类似,当没有电力接收端的时候,发射机只与天地谐振腔交换无功能量,整个系统只有很少的有功损耗,而如果是一般的无线电广播,发射的能量则全部在空间中损耗掉了。特斯拉有生之年没有财力实现这一主张。后人从理论上完全证实了这种方案的可行性,证明这种方案不仅可行,而且效率极高,对生态安全,并且不会干扰无线电通信。只不过涉及到世界范围内的能量广播和免费获取,在现有的政_治和经济体制下,无人实际问津这种主张。
  为了打破爱迪生的技术垄断,特斯拉特地制作了一个“特斯拉线圈”,它是由一个感应圈、变压器、打火器、两个大电容器和一个初级线圈仅几圈的互感器组成。放电时,未打火时能量由变压器传递到电容阵,当电容阵充电完毕时两极电压达到击穿打火器中的缝隙的电压时,打火器打火,此时电容阵与主线圈形成回路,完成L/C振荡进而将能量传递到次极线圈.这种装置可以产生频率很高的高压电流,不过这种高压电的电流极小,对人体不会产生显著的生理效应。
  特斯拉线圈的线路和原理都非常简单,但要将它调整到与环境完美的共振很不容易,特斯拉就是特别擅长这项技艺的人。
  信不信由你,特斯拉线圈不只能够保护你的笔记本电脑、弹奏美妙的乐曲,还可以让一群人一起欢呼,一同流口水唷!
  这场在加州圣马刁 Maker Faire 2008 会场内的表演,炫丽的闪光不仅让旁观的观众惊呼连连,而在嘶嘶作响的闪光声中,隐约还能听到啧啧的口水声。不过这可不是观众被闪电电到脸部抽筋所以乱喷口水,而是由于在这两座线圈中挂有成打的热狗,当闪电刷过的时候,阵阵的香味也就跟着飘了出来。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这样烤出来的热狗尝起来如何,不过能搞这么大的阵仗感觉很酷就是了( 谁不想吃看看用激光塔煮熟的热狗哩! )。

图片

  翻看国外网站偶然看到一位老兄的博客里挂满了世界各地的特斯拉线圈爱好者作品的照片,这些人_大部分都是科学家,也有业余爱好者,他们在照片旁边都写上了精彩的注解。看来全世界热爱这种升压放电器的人还真不少,选出些比较精彩的,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点击放大)

网友:
压电效应,传感器教材上说的

网友:
找到一篇

电打火机打火原理,打火机的电火花如何产生?

     电子打火机的基本工作原理是:把一块压电材料块(晶体结构)一端接上一段细导线,此导线与在打火机出气口处的金属材料形成一个缺口,通过机械机构使撞击块的撞击时与气源开启同步。当撞击块以一定的冲击能量或力撞击压电材料块的另一端时,压电材料的内部分子就会强烈振动,并将振动能量传递到导线中。由于导线的截面积与压电材料块的截面积之比悬殊很大,在导线中分子的振动就有了很大的加强趋势。当导线的端点分子强烈的振动撞击缺口处的空气分子时,空气分子也就产生强烈振动。空气分子振动的运动轨迹就是我们看见的电火星(电弧光)。这些电火星(电弧光)实际上就是导线分子强烈振动并向打火机出气口处的金属材料传递能量时空气分子振动的运动轨迹,说明缺口处的空气分子振动很厉害。按照振动理论的说法振动强烈就是物质温度很高,当这个温度超过打火机内的液化气的燃点时,跑出来的气体就会被点燃,形成火焰,火焰就是剧烈振动着的气体物质分子影象。这就是打火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其他电子打火装置的道理与此相同。

       压电材料(piezoelectric material)
       受到压力作用时会在两端面间出现电压的晶体材料。1880年,法国物理学家P. 居里和J.居里兄弟发现,把重物放在石英晶体上,晶体某些表面会产生电荷,电荷量与压力成比例。这一现象被称为压电效应。随即,居里兄弟又发现了逆压电效应,即在外电场作用下压电体会产生形变。压电效应的机理是:具有压电性的晶体对称性较低,当受到外力作用发生形变时,晶胞中正负离子的相对位移使正负电荷中心不再重合,导致晶体发生宏观极化,而晶体表面电荷面密度等于极化强度在表面法向上的投影,所以压电材料受压力作用形变时两端面会出现异号电荷。反之,压电材料在电场中发生极化时,会因电荷中心的位移导致材料变形。利用压电材料的这些特性可实现机械振动(声波)和交流电的互相转换。因而压电材料广泛用于传感器元件中,例如地震传感器,力、速度和加速度的测量元件以及电声传感器等。
       现在,这类材料被广泛运用,举一个很生活化的例子,打火机的火花即运用此技术。

网友:
玩过打火机的压电块,奇怪的是,只有压电块的引出线可以对任何导体放电,压电块的金属外壳全不会对人体放电,为什么?
电荷应该是成对出现的吧,就是应该是两极都能放电吧

网友:
最便宜的是压电效应原理。还有一种比较高档的,那种防风打火机,一个小按钮轻轻一按就能打出火来,我拆过是电容脉冲放电+变压器原理,跟摩托车火花塞驱动类似。那小变压器能把9V电压脉冲升压到上万V

网友:
貌似那种材料被敲击会有大量游离电子溢出,
我用锤子敲过那个压电材料,但是没有见到任何异样,感觉很脆。

楼主(2012-04-05):
压电片受机械冲击产生电压是没错的,可关键是回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只向气嘴放电而不向别处放电?

网友:
曾经想做一个特斯拉线圈玩,不过有点怕,SO……

网友:
我也有12楼相同的疑问,等真相。

网友:
因为只是气嘴是金属的,而且离放电针最近。其他部位全是绝缘的。
底部的金属和放电针是一对电极。早期的打火机是有金属片连接到气嘴和底部金属形成回路的。
现在的已经没有了,猜测应该是电容的效应。

网友(2013-07-02):
至今我也没有搞懂这个放电回路是咋个形成的~,挖出来期待高手能够给一个满意的解释。。。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打火机安装高压压电装置(那个黑色的长的东东),上面的导线是一个高压电极,高压击穿空气到出气口,出气口下面有一个连接按钮下方的叉形的铁片,这个铁片主要的左右是抬起出气口,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提供高压的回路,高压通过它再返回到靠近压电装置按钮部位的“地”电极上(应该没有直接的接触,靠高压击穿空气就可以导通),可以仔细观察高压电弧,如果没有了那个叉形铁片,电弧会直接击穿靠近压电装置的空气,而不是打到出气口上。

纯属个人观察+猜测,期待专业人士解答

明天尝试用相机拍摄一下,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