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怎样才能输出2A的电流啊?

楼主(2009-06-29):
我们都知道7805最大只能输出1.5A的电流,但我现在的项目需要输出2A的电流,并且电流的上升速度必须很快,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我查过资料,用2个7805并联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到?所以小弟在此谢过您啦!您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做到不?

网友:
扩流
或换别的

网友:
用功率管扩流,

网友:
这么大电流,我觉得还是用LDO好一点,比如1084-5.0之类的,这个应该是3A的

修改一下,是5A的

网友:
2个并联

网友:
不如用DC/DC

网友:
搞个三极管扩流,7805手册上已经画的非常明白了……

而且这应该也是最便宜的办法了……

楼主:
三极管扩流,我看过,但电流的上升速度不是 很快啊!
谢谢您的提议!

网友:
你也可以用78M05,大电流的,具体忘了了
封装是与7805不同的,

网友:
"并且电流的上升速度必须很快"
这样的条件一看就很反感,那你说多块算很快,
电源都有滤波电容的,速度能有多快!
就算是开关电源,也有电压建立时间.

网友:
7805并联时要加均流电阻

网友:
2只317并联

网友:
LM1084-5.0

网友:
型号     稳压(V)  最大输出电流  可替代型号
79L05   -5V      100mA
79L06   -6V      100mA
79L08   -8V      100mA
LM7805  5V       1A            L7805,LM340T5
LM7806  6V       1A            L7806
LM7808  8V       1A            L7808
LM7809  9V       1A            L7809
LM7812  12V      1A            L7812,LM340T12
LM7815  15V      1A            L7815,LM340T15
LM7818  18V      1A            L7815
LM7824  24V      1A            L7824
LM7905  -5V      1A            L7905
LM7906  -6V      1A            L7906,KA7906
LM7908  -8V      1A            L7908
LM7909  -9V      1A            L7909
LM7912  -12V     1A            L7912
LM7915  -15V     1A            L7915
LM7918  -18V     1A            L7918
LM7924  -24V     1A            L7924
78L05   5V       100mA
78L06   6V       100mA
78L08   8V       100ma
78L09   9V       100ma
78L12   12V      100ma
78L15   15V      100ma
78L18   18V      100ma
78L24   24V      100ma

开关稳压器件(电压转换效率高)

型号                  说明                          最大输出电流
LM1575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1575T-5.0        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1575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1575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1575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可调1.23V~37V)      1A
LM1575HV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1575HVT-5.0     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1575HV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1575HV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1575HV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可调1.23V~37V)      1A
LM2575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2575T-5.0        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2575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2575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2575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可调1.23V~ 37V)     1A
LM2575HV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2575HVT-5.0     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2575HV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2575HV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1A
LM2575HV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可调1.23V~37V)      1A
LM2576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3A
LM2576T-5.0        5.0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3A
LM2576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3A
LM2576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3A
LM2576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可调1.23V~37V)      3A
LM2576HVT-3.3     3.3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3A
LM2576HVT-5.0     5.0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3A
LM2576HVT-12     12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3A
LM2576HVT-15     15V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                  3A
LM2576HVT-ADJ    简易开关电源稳压器(可调1.23V~37V)      3A

网友:
换78H05 3A.金封的。

另外,楼上的楼上的楼上【3楼】 bozai 章其波 说的换“LDO”是错误的,LDO的意思是低压差稳压器,而不是大电流稳压器。
你想说的其实是DC/DC,开关电源变换器。

网友:
这么大电流,不用DC-DC,对不起客户啊,成本也不是这么省的吧。还有这种东西是不是简单的并联能用的,你要均流才行的。

网友:
lm2576有三安电流

网友:
簡單的并聯是不行的~這我都知道~

网友:
并联了你就知道,行的。

网友:
7805入出端并个电阻试一试,过去的稳压电源用过此法.

楼主:
当制作中需要一个能输出1.5A以上电流的稳压电源,通常采用 几块三端稳压电路并联起来,使其最大输出电流为N个1.5A,但应用时需注意:并联使用的集成稳压电路应采用同一厂家、同一批号的产品,以保证参数的一致。另外在输出电流上留有一定的余量,以避免个别集成稳压电路失效时导致其他电路的连锁烧毁。

我刚找到得资料,给大家分享!好像这样并联时可以的!我决定试一试!也决定用lm2576试一试!

在此,感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
7805K铁壳封装的,可至2A。
LM350(3-terminal 3A Positive Adjustable Voltage Regulator),引脚同lm317

网友:
to 【15楼】 fsclub
    我的意思是,电流到2A,用7805会很热,用LDO可以吧输入电压尽量降低,而且这种LDO允许电流也很大,1084 在 5A的时候最大压降是1.4V, 1085可以承受到3A。 当然这种价格估计要贵些。

网友:
若非散热条件相当好,建议用DC/DC吧。用大容量线性稳压即使看上去电流够了,还有个耗散功率问题呢,请注意datasheet写的允许最大电流可不是无条件的。
假设稳压前为8V,压降3V,流2A就得发出6W的热量,相当一只灯泡,若散热不好摸一下能烫出泡来。再扩流,这点热量还是要散发的。

网友:
【22楼】 dengyijun103 我决定试一试!也决定用lm2576试一试!
=========================================================
LM2576能并联吗?

网友:
20楼的图能用吗?

网友: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在输入输出端并联几个小阻值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应用,用个DC-DC,简单高效,不要吊死在7805上了

网友:
mark,正为7805的散热问题头大

网友:
以前试过扩流,发现发热特别大!

网友:
【27楼】 21006091 無奈
当然能用了,电阻取值合适的话,7805上不用加散热片,只要TIP127上加。

这应该是比较经典的7805扩流方法吧。

简单讲下原理:当电流比较小时,TIP127截止,全部电流由7805通过,当电流大到一定程度时(I*R>TIP127门槛电压时),一部分电流从7805过,大部份由TIP127通过。TIP通过的电流受7805控制。

网友:
电压源是不能并联的呵呵,否则会烧坏其中一只的

网友:
试了再说

网友:
给两张图,12v输入,2a输出,看那个比较好!

网友:
LS第一个图不能稳压

网友:
第一张是7805手册上的图,难道有错?

第二张仿真通过,R1我取的是220,不知道合不合适,输入12v,输出2a时,TIP127和7805不知道会有多热?

网友:
不会吧,输入20V,输出空载时有19V了,是什么手册?发上来看看。

网友:
R1最多取5欧。

网友:
【38楼】 cowboy
http://www.fpga-arm.com/uploadfile/PDF/78xx.pdf

网上搜到的!

网友:
http://down.elecfans.com/dm/elec/LM7805%D6%D0%CE%C4%D7%CA%C1%CF.pdf

找到另外一个!

40楼的有点……

网友:
【41楼】 21006091 無奈 ,你链接的资料中是用PNP型管子,与35楼的原理完全不同,35楼的确实不能稳压。

【42楼】链接中的那个太垃圾了

网友:
35楼的第一张确实是错的,一看就知道啊

有一种类似的接法是三极管在78XX后面射随,然后在78XX接地端串联一个二极管,消除三极管的基极压差,但不准,不是一个好电路。

网友:
数据手册一定要找管方的,个人做的有些不可靠,会害人的。

网友:
国家推广节能减排,用开关降压式的吧。

网友:
使用LM350T直接代换吧,这个是3A的三端稳压,电路可以使用LM317的现有电路,计算公司也相同

网友:
用20楼电路实测,电路只用一个电阻,取2欧,127昨天1.5元一个,买来3个试验,  7805 0.5元,少量

输入12V,负载用3个12v 0.12a cpu风扇并联做负载,实测电流 125MA,空载实测电压5.2v  ,结果,7805发热(60度左右),127冰冷

输入12V,负载用1个12v 20w 汽车灯泡做负载,实测电流 1.05A,空载实测电压5.2v  ,结果7805滚烫,127滚烫!上电5-10秒手不敢碰这两IC!

网友:
【48楼】 21006091 無奈 的实验结果想说明什么?只要线性稳压,无论用什么器件,发热是必然的。

网友:
发热是必然的。这个肯定是的,但感觉+个127和不加127的效果一样!

网友:
+127后
小电流7805比较烫,127冰凉
中电流7805冰凉,127很烫
大电流7805保护,127烫

不加127
小电流7805比较烫
中电流7805很烫
大电流7805保护
----------------------------------------
电流都不大与1a

网友:
12v 20W的汽车灯泡启动电流很大,可能超1A,7805是带不到的了
“小电流7805比较烫,127冰凉;中电流7805冰凉,127很烫 ”这个似乎不成立,不可能中电流时7805反而比小电流时冰凉。

网友:
输入12V,负载用1个12v 20w 汽车灯泡做负载,实测电流 1.05A,空载实测电压5.2v

中电流7805应该是60度左右,写错了,127很烫

网友:
晕,tip127是达林顿管,电阻用100欧得了,7805将发热很少

网友:
电阻100-200欧都可以吧?
电容一定要加吗?用安规电容可以吗?还是用瓷片的?,安规的有0.22UF和0.1uf!瓷片的有104,没有224的!

网友:
2576,2596

网友:
【50楼】 21006091 無奈
发热是必然的。这个肯定是的,但感觉+个127和不加127的效果一样!
------------------------------------------------------------------

不对,不加你电流不会大于1.5A,加了应该可以到5-6A。

电阻取值太小了,所以7805会烫,如果电阻是2欧,TIP127的基极电压为0.7V(没测过,估计的),那7805的电流大约是0.7/2=0.35A

7805的功率大约是 (12V-5V)*0.35A=2.45W 会发热是正常的,只要大于1W就要加散热了。

所以这个电阻的取值很关键,要跟踞实际情况选择。(前面说过了,取的好可以不加散热片)

TIP127上是绝对要加散热的,这不是开关电源。

网友:
当然这个电阻不是越大越好,太大了影响7805的正常工作。

网友:
恩,找个可调精密电阻上去试!

网友:
如果tip127换成tip147,输入12v输出5v 2a,不知道7805和tip147会不会没那么热!

网友:
35楼的第一张确实是错的,  为什么错的,分析一下原理

网友:
35楼的第一张

三极管接的是射随电路,也就是说输入约等于输出,相差只有0.几V的电压,这个压差来自三极管的发射结。
R1选择合适,只要合理控制Q1基极是可以实现稳压的。(比如在基极跟地之间加个稳压二极管,就能实现稳压)

这个电路不能实现稳压的原因在于78XX的返遗方式刚好相反,你想想就知道,假设有个7805,如果输入是10V,那通过三极管后是9.3V(估计),也就是输出是9.3V,然后7805的输出端是9.3V的话,这时因为电压高于5V,所以7805的动作是基本处于断开状态,从而无法控制Q1基极电压,无法实现稳压,这个特性跟稳压二极管刚好相反。

解决办法是用PNP三极管,或改用稳压二极管。(我想画那张图的人是画错管了,应该是PNP的管)

-------------------------------------------------------、
表达能力不是很好,不要用砖头拍我

网友:
12V入5V2A出,耗電浪費的比做工的還多.

网友:
回hsztc,Q1换成PNP管后,R1=3欧,三极管工作放大状态,大部分压降落在EC上,保证了输出小于5V,也就是说对R1选值有要求,如果选值偏大三极管饱和了,同样不能稳压了,是吗?

网友:
...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R1的选择跟输入有关,就比如输入最大12V,输出5V,要使7805不加散热片,那7805上的功率就要小于1W
7805上最大通过的电流要小于 1W/(12-5)V≈0.143A
取I=0.1A  假设Q1的发射极电压为0.7V  那这个R1的取值为 0.7V/0.1A=7Ω (注意电阻的功率)(实际使用时如果7805还是太热可以再加大R1,减小7805通过的最大电流)

Q1的作用是当输入电流小于0.1A时,Q1截止(Vbe<0.1A*7Ω),也就是<100mA的电流全部同7805通过,
当电流大于100mA时(Vbe>0.1A*7Ω),7805还是通过100mA电流,剩下的电流由Q1全包了。

网友:
LS分析的后部分已看明白,但是三极管也要工作在非饱和状态才行吧,
—— >要使7805不加散热片,那7805上的功率就要小于1W
请问是官方数据吗,超过了就过热保护了怎么的?
7805资料上说输出1.5A电流,这个是在加散热片的条件下么?假如输入12V功率7X1.5=10.5W ,我们按1.5A来算,此时R1=0.7/1.5=0.4Ω, 这么小不对了吧?我很菜,不耻下问

网友:
... 哪一点看出三极管饱合了?

我没看过7805官方数据手册,1W只是经验,你可以自己试下。

因为一般器件都是小于1W左右,本身就能够散发掉多佘的热量,大于1W就要加散热片了。

1.5A绝对是要加散热器的情况下的,而且要很大片。

你要这么算也可以,只不过要多一片散热片;或共用一片散热片,但要注意两芯片的绝缘。

还有最好给芯片留点余量,不要一直工作在它的极限。

网友:
好一个“不耻下问”

网友:
刚试了下。

网友:
这个没这么麻烦吧?
这个电流最好看一下输入电压。如果输入电压比较高,最好还是用开关电源,否则发热非常严重。
而对于扩流其实也没有什么,在小电流的时候,由于电流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没有达到扩流三极管需要的死区电压,当然这时候所有的电流均从7805通过(不考虑三极管漏电流),当需要的电流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采样电阻上的电压达到死区电压以上的时候,这时候大部分电流开始从三极管上通过,继续增加电流的时候,7805上的电流也会有稍微的增加,但主要是靠三极管来扩流,这时候其实那个三极管就执行了电流放大。当然三极管是在线性区工作。这样造成三极管的功耗就非常大了。
    其实那个采样电阻可以稍微大些,这样会让三极管提前进入控制,那么7805就不必散热了。

网友:
从头到尾的看了下本帖 觉得hsztc 的模电确实不错 呵呵 学习一下

网友:
【73楼】 ssyniuej

有一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三极管导通后,大部分的电流就从三极管流过啊 ?

网友:
三极管实现了电流放大;超过死区后,IR1较小的变化造成IQ1较大的变化。

网友:
这里面由于一般大电流管子的放大倍数都不是很大(复合管会大些),所以在电流增大的时候,其实7805的电流也会增大,一般扩流管能够达到30倍放大吧,这样相当于所有电流均通过了三极管。因为普通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元件。

网友(2009-12-25):
TL431+3个电阻+9014+2SD880就可以搭一个出来了,呵呵。

网友:
1117是可以并联的,亲测过。
3819是不能并联的,亲测过,除非有一只脚不连。

网友:
老帖被翻出来, 空间大的话直接用TO-3封装的7805!

网友(2010-01-31):
回复 网友A:

2576我试了下单只3.5A没什么问题,3A已经很大了。

网友:
用882可以解决的,关键是输入与输出的压差要控制在2V内,不然功率管发热严重。

网友:
学习就应该这样,深入深入再深入!

网友(2010-03-25):
这么多人 说20楼的就对  我试过

网友:
使用78H05

网友(2010-11-23):
回复 网友B:
你也可以用78m05,大电流的,具体忘了了
封装是与7805不同的,

78M05 才 500mA,这种,用 DC DC,线性一律无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达林顿扩流,这点子太烂了,烂到家了。这样需要更大的压差才能工作。
我觉得用MJ2955之类的管子就好,采样电阻稍微小点,调整到使LM7805有200mA左右的电流,这样的工作状态更好。
再者,楼主要求能达到2A就好,有个小功率的PNP管子足矣。

网友:
32楼说:TIP通过的电流受7805控制。为什么会受7805控制,怎么控制啊?(模电还没学完,斗胆一问)

网友:
如果7805电流增大,采样电阻的压降增大,如果达到TIP的导通电压,则TIP集电极开始有电流,起到分流的作用,负载电流越大,采样电阻的压降越大,TIP的分流作用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