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l01应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6-29):
我给nrf24l01写的程序,用c8051f020作为控制的单片机,
1。发现在不用ack模式的时候,发送端,接收端都能够正常发送和接受,而且单片机的复位不会导致出错。
2。用了ack模式的时候,单片机的复位经常导致通讯不上,发送端status的状态有时候为1E,有时候为1F,非常偶尔的时候才能通讯上
3.但是一旦通讯上(ack模式下),只要不摁单片机的复位键,通讯就能很稳定,
谁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不甚感激

网友:
我在调试24L01的时候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发送端复位后的第一次发送,接收端收到后会回发ACK信号,但通常不会引发中断!偶尔能引发中断。第二次及以后收到信号后就能正常引发中断和回发ACK信号了。所以我的解决方法是让发送端上电复位后发送两次数据,第一次为无用的数据,接收端即便有中断产生,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也舍弃这组数据。第二次及以后收到的数据才是有用数据。这些数据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人为的加入一定条件予以判定是有用还是无用数据。
不知我这个经验对楼主有没有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