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请教

楼主(2009-06-29):
金鹏提供的驱动,我调试了两个星期了,也没有成功。请老师指教从那方面考虑MCU 是ATME16 晶振4M

//ocmj4x8c演示程序
//单片机型号:ATmega8
//内部时钟  :4M
//编写人    :roger(金鹏电子)
//编写日期  :2007/1/22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data_ora   PORTB              //MCU PROTB<------> LCM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x1    0x80
#define x2    0x88
#define y     0x80

#define sbit(x,y)   (x|=(1<<y))       //Set Bit y of Byte x
#define cbit(x,y)   (x&=~(1<<y))      //Clear Bit y of Byte x
#define chkbit(x,y)   (x&(1<<y))       //Check Bit y of Byte x
#define invbit(x,y)   (x^=(1<<y))      //Invert Bit y of Byte x

#define rs         PORTD     //->PORTD0
#define rw         PORTD     //->PORTD1
#define e          PORTD     //->PORTD2
#define psb        PORTD     //->PORTD3
#define rst        PORTD     //->PORTD4
#define busy       PORTB     //->PORTB7
#define comm  0
#define dat   1

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void chk_busy (void);

uchar const tab1[]={
"本系列中文模块内"
"任意位置反白显示"
"置二级字库,可在"
"使用更方便更灵活"
};

uchar const tab31[]={
"金鹏科技有限公司"
"Golden Palm TECH"
};
uchar const tab32[]={
/*--  调入了一幅图像:F:\梁\画图\HOCO12832.bmp  --*/
/*--  宽度x高度=128x3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1E,0x00,0x00,0x00,0x00,0x00,0x07,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7F,0x80,0x00,0x00,0x00,0x00,0x18,0x0C,0x00,0x00,0x01,0x00,0x00,0x00,0x00,
0x01,0xFF,0x80,0x00,0x00,0x00,0x00,0x20,0x00,0x00,0x00,0x13,0x10,0x03,0xFE,0x00,
...
};

uchar const tab5[]={
/*--  调入了一幅图像:F:\梁\画图\COCK.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asm("nop");
  }

void delay_nus(u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初始化-----------------*/
void init_lcd (void)
{
  sbit(rst,PORTB7);
  sbit(psb,PORTD3);
  wr_lcd (comm,0x30);  /*30---基本指令动作*/
  wr_lcd (comm,0x01);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wr_lcd (comm,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wr_lcd (comm,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显示汉字或字符----------------*/
void chn_disp (const uchar *chn)
{
  uchar i,j;
  wr_lcd (comm,0x30);
  wr_lcd (comm,0x80);
  for (j=0;j<4;j++)
  {
    for (i=0;i<16;i++)
    wr_lcd (dat,chn[j*16+i]);
  }
}
/*-----------上半屏显示汉字或字符------------*/
void chn_disp1 (const uchar *chn)
{
  uchar i,j;
  wr_lcd (comm,0x30);
  wr_lcd (comm,0x80);
  j=0;
  for (i=0;i<16;i++)
  wr_lcd (dat,chn[j*16+i]);
  wr_lcd (comm,0x90);
  j=1;
  for (i=0;i<16;i++)
  wr_lcd (dat,chn[j*16+i]);
}
/*----------------显示图形-----------------*/
void img_disp (const uchar *img)
{
  uchar i,j;
  for(j=0;j<32;j++)
  {
    for(i=0;i<8;i++)
    {
      wr_lcd (comm,0x34);
      wr_lcd (comm,y+j);
      wr_lcd (comm,x1+i);
      wr_lcd (comm,0x30);
      wr_lcd (dat,img[j*16+i*2]);
      wr_lcd (dat,img[j*16+i*2+1]);
    }
  }
  for(j=32;j<64;j++)
  {
    for(i=0;i<8;i++)
    {
      wr_lcd (comm,0x34);
      wr_lcd (comm,y+j-32);
      wr_lcd (comm,x2+i);
      wr_lcd (comm,0x30);
      wr_lcd (dat,img[j*16+i*2]);
      wr_lcd (dat,img[j*16+i*2+1]);
    }
  }
  wr_lcd (comm,0x36);
}
/*-------------下半屏显示图形--------------*/
void img_disp1 (const uchar *img)
{
  uchar i,j;
  for(j=0;j<32;j++)
  {
    for(i=0;i<8;i++)
    {
      wr_lcd (comm,0x34);
      wr_lcd (comm,y+j);
      wr_lcd (comm,x2+i);
      wr_lcd (comm,0x30);
      wr_lcd (dat,img[j*16+i*2]);
      wr_lcd (dat,img[j*16+i*2+1]);
    }
  }
  wr_lcd (comm,0x36);
}
/*--------------显示点阵----------------*/
void lat_disp (uchar data1,uchar data2)
{
  uchar i,j,k,x;
  x=x1;
  for(k=0;k<2;k++)
  {
    for(j=0;j<16;j++)
    {
      for(i=0;i<8;i++)
      {
        wr_lcd (comm,0x34);
        wr_lcd (comm,y+j*2);
        wr_lcd (comm,x+i);
        wr_lcd (comm,0x30);
        wr_lcd (dat,data1);
        wr_lcd (dat,data1);
      }
      for(i=0;i<8;i++)
      {
        wr_lcd (comm,0x34);
        wr_lcd (comm,y+j*2+1);
        wr_lcd (comm,x+i);
        wr_lcd (comm,0x30);
        wr_lcd (dat,data2);
        wr_lcd (dat,data2);
      }
    }
    x=x2;
  }
  wr_lcd (comm,0x36);
}
/*-----------------------------------------------*/
//当data1=0xff,data2=0xff时,在x0,y0处反白显示16xl*yl.
void con_disp (uchar data1,uchar data2,uchar x0,uchar y0,uchar xl,uchar yl)
{
  uchar i,j;
  for(j=0;j<yl;j++)
  {
    for(i=0;i<xl;i++)
    {
      wr_lcd (comm,0x34);
      wr_lcd (comm,y0+j);
      wr_lcd (comm,x0+i);
      wr_lcd (comm,0x30);
      wr_lcd (dat,data1);
      wr_lcd (dat,data2);
    }
  }
  wr_lcd (comm,0x36);
}
/*--------------清DDRAM------------------*/
void clrram (void)
{
  wr_lcd (comm,0x30);
  wr_lcd (comm,0x01);
  delay_nms(2);//清屏需要1.6毫秒
}
/*---------------------------------------*/
void wr_lcd (uchar dat_comm,uchar content)
{
  chk_busy ();
  if(dat_comm)
   {
    sbit(rs,PORTD0);   //data
    cbit(rw,PORTD1);   //write
   }
  else
   {
    cbit(rs,PORTD0);   //command
    cbit(rw,PORTD1);   //write
   }
  data_ora=content;   //output data or comm
  sbit(e,PORTD2);
  delay_nus(3);
  cbit(e,PORTD2);
}

void chk_busy (void)
{
  data_ora=0xff;
  cbit(rs,PORTD0);
  sbit(rw,PORTD1);
  sbit(e,PORTD2);
  while(chkbit(PINB,PINB7)==1);
  cbit(e,PORTD2);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0xff;
DDRB=0xff;
PORTD=0xff;
DDRD=0xff;
}
/*------------------主程序--------------------*/
void main ()
{
  CLI();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port_init();
  init_lcd ();
  while (1)
  {
    lat_disp (0x00,0x00);
    chn_disp (tab1);
    con_disp (0xff,0xff,0x8c,0x80,2,16);   //文本RAM和图形RAM为两个不同的RAM,两者的关系是异或的关系
    delay_nms (800);
    clrram();
    lat_disp (0xcc,0xcc);
    delay_nms (800);
    lat_disp (0x00,0x00);
    chn_disp1 (tab31);
    img_disp1 (tab32);
    delay_nms (800);
    clrram();
    lat_disp (0xff,0x00);
    delay_nms (800);
    img_disp (tab5);
    delay_nms (800);
  }
}

楼主:
编译环境 AVR Studio 4 winavr

网友:
LZ不应该说是LCD12864的请教

LZ先把AVR打好基础先说吧

LZ用的是WINAVR,上面的程序是 ICC的,把它修改一下

网友(2012-05-22):
楼主有用到LCD液晶屏吗?我司也是专业做LCD液晶屏的厂家。我的联系方式:13915516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