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节点的 can 网络可行性评估

楼主(2009-06-29):
本人打算做一个应用系统,利用 CAN 总线将分布在不同地点的各种CAN节点 组建成一个网络,最终通过一台普通PC机及专用上位机软件连入internet,实现远程监控各节的相关参数;通常标准CAN 能带最多节点数为:110点,但我们的系统会多于1000个的节点,甚至会有2000多个节点,现打算用110台组成一条CAN子网,最将各子网用CAN集线器汇合并联入PC机,请高手指点组网可行性,或建议更好的组网方案,谢谢!

网友:
可以实现,主要是看你的应用层协议规划的如何,传输机制选的好与坏很重要。看样子你的节点大多是温度和压力测量吧?
我做过1000个节点的,再多的就没做过了。其实最大的困难不在于理论上,而在于现场实际的条件,在实验室里通过不代表现场可行。
问题多多,麻烦多多,现在都不愿去想了。

楼主:
谢谢lnskngdc 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