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c与udre的问题

楼主(2009-06-29):
我在程序中使用485方式,一浈前面的字节都是用udre来判断的,最后一个字节是用txc来判断这个字节数据发送完毕的,这也符合理论。但问题是发现当用txc来判断发送为空,而后拉低485使能脚的情况下,最后的一个或两个字节总是不能发送正确(用串口助手接收,最后一两个字节不正确),但改为用udre判断就正确,不知是什么原因?按道理说用txc判断只会更好

楼主:
还是自己解决吧,把TXC清零就可以了,之前没有清零,中断方式是自动清零的,但查询方式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