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同时测试36台雕刻机的架子 & 我们的雕刻机综合测试器 迟些公布的控制箱会更

楼主(2009-06-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板子真漂亮! 架子好像还没完工哦,还没有安装支撑板。

网友:
呵呵,好象发现一个小问题哦。
那个散热片的方向是不是不对?

网友:
好漂亮。。好喜欢。。。

网友:
图比较PP

网友:
漂亮啊,非常钦佩阿莫的做事风格

网友:
散热器的方向是故意的吧?为了接线方便?

网友:
地板都是铝板?太奢侈了吧,黄色的绝缘板就可以了~~~~~~~~~~~~~~~~~~~

网友:
漂亮,JJ要进热身房了,快了、快了

网友:
口水哗哗滴~

网友:
前面的荔枝熟了吧,是糯米糍\桂味啊

网友:
散热片怎么安装比较合适啊??

wenming 老王
你认为这个不利于散热吗?

网友:
【13楼】 wahaha
我玩音响的经验是散热片的翼与水平垂直的话效率是最高的.

网友:
如果用工业铝型材做,型材可以重复利用,更加爽。
另外想问下阿莫,你买铝的地方有没有4080的工业铝型材?珠海这边找来找去都没有办法弄到,凤铝的电话也打不通。

网友:
回13楼,这个是测试,无所谓了。但在正式产品上最后还是根据气流的方向来安装。不然又被人诟病。

网友:
呵呵  确实考虑比较细心   机箱内装个风扇   再确定安装方向

网友:
好像wenming 老王的意思是:驱动板转90度放置,或者散热片旋转90度。叶片垂直。

网友:
在没有强制风冷的情况下,我们一般认为散热片附近的气流在受热后是由下向上运动的。
过见过的所有仪器,散热片的鳍片方向与空气流动的方向一直。这样散热的效率高。

网友:
要散热效果好,就得旋转90度,翼片垂直,底板打洞通风,形成自然对流。

网友:
老大的箱子难道是立式的?不过说实话,3977驱动1.2A的电机可能都不需要散热

网友:
考虑到灰尘,主板也要侧起来,直落的灰尘不会直接落到上面,莫总的意思应该是用强排方式,入风口处会很多灰尘,要重视

网友:
阿莫真是个帅才,做的JJ太漂亮太完美了,连测试仪器都这么拉风!看来这款JJ要成为阿莫公司的经典之作了!必须要买一台“”珍藏“”

网友:
板子做的很简洁,自然散热的话还是旋转90的好。

网友:
老大,那个沉头的螺丝为什么不换成杯头或者半圆头呢?更漂亮一些。

网友:
看看这些内六角,哈哈,就感觉到大家又有得投资了,想买内六角工具的,买套Hudy螺丝刀吧,肯定够用一辈子。

网友:
猛一看,以为阿莫盖高楼里,一排一排的

网友:
图上的线工艺真漂亮!

请问一下阿莫,图上捆线用是是什么东西,叫什么名字,另外锁到线 头里的红色套 和线中间的套是一样的东东吗?

网友:
【19楼】 armok 阿莫

如果不是工作在小电流,那么按流向的第三个散热片工况最差,或者说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这个。
都扭转90度,然后让冷却风分别流向每个散热片,才能有最好效果。

热控制是一门学问,大公司都有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设计。

网友:
不是说还有加装两块驱动板的位置吗?看图好像没有了?或者水平安装在侧壁上?

网友:
【26楼】 armok 阿莫

淘街的二手音响我玩很多,很多年前老爸都是从清远一车十几台地拉回来玩的。 :)

散热如何设计实际上要看发热量来定,这个目前只有你才清楚。就音响来讲:
发热量大的A类功放,散热都是上下对流的,即使散热片装在机箱外也如此。
发热量不大的AB类,散热片足够大的话怎么摆都无所谓,空气自然流动就能带走热量。

如果30度室温连续工作2小时驱动板散热片温度还不超过50度,那怎么摆都无所谓,但如果有70度了,那最好是上下对流,能降低5-10度。再不行就要加风扇强制对流。

网友:
几乎不发热那就怎么装都无所谓了。

网友:
【37楼】 armok 阿莫

拖出去弹JJ !

看清楚是什么再说吧。

----------------------------
不要乱弹嘛,貌似又da了。。。

网友:
上面的端子好象邮购部都没卖?

网友:
即使贵点也比去买一大包好啊,因为有时需要的就是那么几个10个的。

网友:
先把散热器都靠到一起,或者用一整块长的,看能不能在散热器后面打一个挡板,形成一个筒形,然后在这一头吹风,这样敞着,时间长了,板子上的灰会很厚。筒状而且也坚固一些,这样子感觉不是很稳当!
会不会晃晃得啊?
PS,这个散热器很少有这种装法的,一般都是棱子顺着空气朝上流得方向!

网友:
两个字:精美!

网友:
无可否认,这样的布置方式显得很专业。 加上彩色的接线 视觉效果的确让人口水 要是能借用一下就更好了……

驱动42电机,用散热片确实有点浪费

网友:
【48楼】 armok 阿莫

仔细看,底座看起来是比较结实!

   |---
   |---
   |---
   |---
   |---
-------
1    1

我看的以为左边的那个螺钉没有的!仔细看,够结实的!

但是还是瘦高瘦高的感觉!

网友:
越看越经典  呵呵

网友:
有点像进口货的势头了。

网友:
等着看控制箱!

网友:
新楼盘啊

网友(2009-11-21):
【50楼】 hushaoxin
绍新的资料很全啊

网友(2011-03-06):
阿莫 啥时候才能买到JJ呢 今天是2011年3月6日了

网友:
阿莫 新机型固然好 可是价钱也可能贵很多 真心期盼着能买到一台第一批的JJ 2011年3月8日

今天是“3。8”国际劳动节 祝大家节日快乐!

网友:
自然冷却的时候因为要促进空气对流,必须让鳍片竖直放置。
如果有强制风冷,按照下图即可。
这方面的知识,在以前的模电老教材里面有,现在的书大多省略掉了。

回复 网友A:
【17楼】 wenming 老王
-----------------------------
帮忙看一下,我们的机箱这个方向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