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A7102无线芯片内各个寄存器含义和如何设置的吗?望赐教.

楼主(2009-06-29):
有了解A7102无线芯片内各个寄存器含义和如何设置的吗?望赐教.

网友:
您问吧  或许我可以帮上忙

网友(2010-04-21):
请问要检测RSSI如何设置ADC(address :0AH)寄存器呢? 在什么时候读取数据呢

以下设置对吗:麻烦解释一下载波(carrier)侦测具体是什么功能(RTH[7:0]的含义)
XADS       CDM       RTH[7:0]
-------------------------------------------
0          0         0

网友:
麻烦1楼的能说下,A7102的连接方式吗,与MCU的连接方式,是哪一种MCU,如果是51系列的,该这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