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给推荐一个能同时输出2.5V、3.3V和5V的稳压芯片

楼主(2009-06-29):
电压参数如题
电流参数,每路在1A左右就OK,当让越大越好

网友:
AMS1085,三片,电流3安

网友:
去几大片厂的网站搜索一下,那些网站都有导航功能的,筛选很方便。

比如TI的:
http://focus.ti.com.cn/cn/analog/docs/powerhome.tsp?familyId=64&contentType=4

楼主:
我也用了3片电源芯片的方案,但是老板说比较傻。。。
老板不懂技术,只看感觉
说如果有单片的方案,最好用单片
在美信的网站找了找,没找到

网友:
估计很难找

网友:
MC34063应该可以单片实现

老板基本只会吹

网友:
ti 估计有 3.3 2.5 的

网友:
找你老板自己搭,然后封个壳

网友:
多路输出的很多的,拿份笔记本原理图看吧!

网友:
三路不同的输出电压,要看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每路的最大输出电流有多少,单纯谈输出三路电压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的,对于这种多路输出的单颗电源IC种类很多,看你的实际要求来决定选型~

网友:
TI或liner看看吧
onsim

网友:
我做IC的,有需要的找我啊,最好是3路了
allen880629@163.com
Q308919120

网友:
我记得MAXIM有,但是电流不知道能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