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大型游戏很卡(每秒十几帧),不再按照设置的75Hz刷新率显示了?液晶显示器里面的控制板都

楼主(2009-06-29):
猜测,设置的分辨率和刷新率应该都是针对显卡,显卡处理不过来了,所以显示的内容没能及时更新(还是显示之前的内容,所以觉得卡,画面不动),但还是按照设定的分辨率和刷新率驱动显示器的吧?

800*600分辨率可以在1280*1024的显示器上显示,是显卡拉伸的,还是液晶显示器控制电路拉伸的呢?

液晶显示器里面的控制板难道只是做一个ADC?

网友:
屏幕刷新率和游戏的帧数是两回事

网友:
屏幕刷新率是指DAC对显存读取转换成模拟信号的速率
游戏的帧数是GPU对游戏处理的速度
是液晶拉伸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显卡始终是按照设定的分辨率和刷新率不断的刷新屏幕?感觉这样是不是太“累”了?比如显示静止的画面,实际是不需要向液晶显示器发送数据的,液晶的控制板里面有类似显存的存储介质吗?

网友:
存储介质肯定是有的 不过只是缓存一帧的数据而已

太累了倒没必要担心  显卡和显示器就是干这工作的 本职工作 何来"累"一说

如果楼主是写远程桌面类倒是需要研究下屏幕压缩显示器算法

不知现在的DVI和HDMI是什么原理 不过应该也只是省去了DA-AD这个环节而已..

网友:
DVI有很多标准,大部分用的DVI是模拟信号,所以可以用一个小连接器转成V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