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ozima 残剑饮血 等兄弟伙 关于【LFS】的相关问题::另上传LFS手册PDF

楼主(2009-06-30):
出现这个问题了,有这么多错误,能继续下去吗?继续下去也没有错误,我就怕到最后了又要重来!

献上:

网友:
做LFS,你要先知道一个基本的Linux系统到底需要什么

建议你先从分析Gentoo Linux Stage1包内容入手

网友:
在LFS(做Linux系统)前,最好先学会用Linux系统

楼主:
自己顶一个!
linux倒是从大一下开始玩,现在操作没问题。目前一边LFS,一边查看书籍相关理论,谢谢指点。
继续寻求意见!!

网友:
晕  被点名了...(不懂的说)

应该到了编译内核这步了吧..
看提示说没有找到find这个工具
你Findutils这个包编译安装成功了没??
而且看下PATH里面有没有这个工具

第六章 安装系统基础软件
这里面是将Findutils里面的工具安装在/usr 目录下的..

楼主:
还没安装Findutils这个包   文档上怎么是在后面呢?现在安装中  马上说结果

网友:
"文档上怎么是在后面呢?"

在编译内核之前有两次要编译这个包吧  一个是构造临时工程  另外一个是用临时构造工具链来编译LFS的基本工具
全部工作做完了才编译内核吧

两次都有这个包的  再说find这么重要的工具怎么能少呢..

另外 可以参考那份中文的LFS6.2的文档  这样更能明白你在做什么..
楼主位所传的那位大虾的文档虽然可以保证100%却会让人忘记自己在做什么

另外碰到问题多上 http://www.linuxsir.org/  看看
低级问题就不必要在那边讨论了 不过个人心得欢迎在这边讨论..

楼主:
好的,我去找份6.2的看看。刚才那个问题已解决,我安装了Findutils这个包了。
昨晚没看到find这个commend    只看到前面的/bin/sh  我还以为是这个出错了呢。
会再来讨论的,嘿嘿……

网友:
上传了一份,可以去此处看!

楼主:
那天上嵌入式的实验课,老师讲的是wince,用pb定制系统,我要学的是linux,我还纳闷,如何去根据需要定制一个linux系统呢,问老师,结果老师不知道,他们是Wince阵容,学校里面做嵌入式linux的人我还不认识,这个问题就占罢。结果不久前你在一个帖子里说道LFS,我才知道原来就是LFS定制linux系统的,这样学习嵌入式linux就有了明路了!

网友:
从我的体会来说,走LFS路子做的嵌入式 Linux 系统,等你进展到X这一阶段时就会知道痛苦在哪里了……

而且就我个人的经验看,这东西最终不太好说到底有多少收获,因为就算你花费几个月时间在这上面,可说到底你也只是拿着别人写好的 configure 程序和 patch 文件删删补补的搭积木罢了,等你大学毕业需要开始做真正的项目了,又会发现之前那套环境各个软件都已经过时了,并且就算勉强拿来用,也绝对走到一半就会卡死掉

其实目前来说,Linux的多个发行版都有for ARM的发布,其中,Gentoo Linux支持armv4l(ARM指令集版本,折算到商业名称,应该是ARM920T)到armv5tel-softfloat(ARM926EJS),ubuntu则支持商业版本ARM11和Cortex-A8/A9,高端低端都有了,用起来也相当的方便,Gentoo更是有全面的中文文档……人生有限,尽量避免重做别人已经做过的简单重复性劳动,也是一种正确的学习态度

另外,如果你确实有信心啃硬骨头,个人建议你不如从 OpenBSD 的阳春安装开始入手,这个系统比 Linux 严谨得多,如果你能搞定这个系统的bootloader和内核,则在应用程序源码编译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将远少于 Linux

网友:
基本同意楼上的观点..
不过玩一玩LFS也是大有收获,当然我没有玩X  因为我知道那基本上我是玩不动了

如果是用在工作中:
嵌入式方向还是按watercat所说
服务器方向则是BSD
当然,完全不借助任何发行版去做一个专用的系统也不是不可能,但有一点就是工作需要,业余真的很难完成

LINUX用在PC上怎么说呢? 乱就一个字! 但偏偏有大批人乐在其中...但有一点,这批人中99%都是玩玩而已

网友:
Gentoo好东西,既有LFS的可裁剪性,又能固化编译配置。
玩LFS做完基本系统基本上就会没动力的了,提到升级,简直想死。青春不是这样挥霍的……

楼主:
恩谢谢诸位的指点!

那就是说要学嵌入式linux就从Gnetoo开始,因其定制性据说是做得最好的#@¥

网友:
Gentoo定制性肯定没LFS好,但是也差不太远了,玩好portage的话可以和LFS一样,而且更新维护轻松多了。

不过感觉高端嵌入式还是玩Android吧,大趋势啊……

网友:
目前版本的 Android 要上到 Cortex A8/A9 级别才有显著意义,普通ARM9基本跑不起来,ARM11用它也会有许多额外的开销

不过,我见过的活的 Cortex A8 就只有 TI 的 OMAP 35xx 系列,A9 的量产产品貌似还没有……

网友:
做LFS,你要先知道一个基本的Linux系统到底需要什么

建议你先从分析Gentoo Linux Stage1包内容入手
————————————————————————————————
现在Gentoo不是不赞成使用Stage1来安装了,为什么还要去分析Stage1呢?直接分析Stage3的内容不是更好么?

楼主(2009-09-10):
电设结束,开始我的arm之旅,明天测试完毕。

回顾过来的两个月,一周在凌阳上写了1602驱动,解码电视机万能遥控并移植到sst上,单片机休眠,AD双通道采样在12864【驱动用的是同学的】上做简单的双通道示波器。在电设的最后一个晚上,同组的队员要求在题目上加上带ad和休眠模式的mega16,目的是降低功耗,使得控制方便,之前从为接触过avr,就从老师那找了块片子并查手册,焊了一个avr的最小系统,带有jtag接口,老师也好,提供一个原版jtag仿真器,也是阿莫邮购部2200那款【学校买的肯定不止2200】,开始了avr,老师给我演示了一遍AVR Studio 4和CodeVisionAVR V2.03.4的使用方法,就丢给我,自己去摸索;第二天早上,mega16的ad和省电模式解决了,也可以通过定时器设定继电器切换电路的时间,可是把整个电路连起来调试,问题来了,我们选的E题,剩余功率根本不足以提供avr工作,更何况继电器,这样,单片机的方案失败了。到交作品时,用三极管基本上解决了自动控制这一项,可是间歇式工作就没办法了,看明天的测试结果如何了。

学了一年多的单片机,到最终去未能用在电赛上,悲哀,也许是遇到这变态的题目。

上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