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UBE2烧程序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6-30):
我是NEC的初学者,在用MINICUBE2烧程序时,没有用OCD板,我写好的程序放在F 盘,而QBP烧程序软件包放在D 盘,在烧程序时出现了这个问题:

如果我是用OCD板烧程序时就出现下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希望哪位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烧程序时,不要用那个16->10PIN 的OCD 板,直连MiniCUBE2 到目标板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的提示很清楚啊,第一个提示告诉你文件格式不对,你打开的烧写文件编程器不认。检查一下你的编译器输出文件是不是hex格式的,扩展名是不是也改为.hex的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
  现在我去掉了OCD 板,那个文件路径也弄好了(都是.HEX),能进去了,但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这是不是我的MINICUBE2与目标板的连接电路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连接电路有问题的话,恳请哪位好心人给一份MINICUBE2到KO系列的目标板的连接图,不胜感激!

楼主:
附:我的MINICUBE2与目标板的连接电路,能进行仿真调试!我也把跳线跳好了(即MINICUBE2 的CLK 与目标板的X2相连)!

网友:
mincube里有个检测工具,好像是OCDcheck,检测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