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EM78P153问题,现把P63(RESET)脚当作IO输入口来用,会使CPU不停的复位,我已经在烧

楼主(2009-06-30):
如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啊。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过了P63的信号,当拉到GND后,就一直是GND,所以也不存在有高电平介入的问题,所以我才认为是复位了(因为也导致了其他部分原本正常工作的模块)。
问题就是:为什么禁止了RESET功能,此脚拉到GND还会进入复位,这点我想不明白?

网友:
貌似要在烧录选项里面设置的,

楼主:
【2楼】 rqiang
能说清楚些吗?因为在烧录的时候我已经选择了禁止RESET功能的,我的程序还没有超过1K,也不存在页面跳转的问题的。

网友:
如果是在CODE OPTION下的RESETENABLE的选项中选了DISABLE, 那就是程序本身写的问题了。
要设置P63为输入模式,不用的话直接对地。
MOV             A, @0b00001110                        ;;; P60, 4, 5, 6, 7输出,P61, 2, 3输入
                IOW             IOC6                                     ;;;
                MOV             A, @0b11110000                        ;;; P64, 5, 6, 7=1, P60, 1, 2, 3=0
        MOV        PORT6, A                                ;;;

楼主:
【4楼】 rqiang
                MOV    A, @0b00001110                        ;;; P60, 4, 5, 6, 7输出,P61, 2, 3输入
                IOW    IOC6
你看的资料是不是有错啊

官方文档 (原文件名:IO.JPG)
我把由P63输入检测执行的程序放到其他IO口(比如P64口)执行都是正常的,所以问题点就是出在IO口检测上的,而IO的检测程序,我其他不改,只改P63改成P64输入检测也是正常的,而且只要P63拉到GND后,就有复位的现象,所以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还请指教!谢谢!

楼主:
【4楼】 rqiang
请问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楼主:
对了,有没有可能是上拉电阻不够大引起的,我使用的是4.7K。但是想想4.7K作为上拉应该也是可以的,这个只能晚上回去试一下。(找不到原因,简直就是瞎折腾了,哎,郁闷啊).

网友:
把你的电路贴出来看看,P63做I/O使用的话,只能做输入使用。

楼主:
【8楼】 rqiang
这个口接法很简单,P63加一个上拉电阻,4.7K到VCC(3.3V),P63接一个切换开关,开关另一头到电源地,就这样了。我就不画图了。

网友:
WDT没关吧!  或是清0时间不对

楼主:
【10楼】 FREEXP
不是时间控制的问题,因为我把由这个IO控制的程序,由另一个IO控制就能正常工作,所以才判断是由此IO引起的.
我把上拉电阻改成10K也是不行的,所以也不是这个脚的上拉电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