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下载调试好,复位后程序不再运行,诚心请教。

楼主(2009-06-30):
使用的是利尔达的msp430f449DIP转接板,不小心芯片烧坏,换了个兼容的msp430fg4619,做一个多传感器数据采集并通过无线发射出去,程序下载后调试模式能正常工作,此时如小心地拔下JTAG也能够继续正常工作,但重新上电复位后通过示波器发现片子不能正常工作,请问各位有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会是什么原因呢?
转接板说明文件和原理图见附件

网友:
RST端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2009-08-13):
复位问题,复位管脚上什么也没接

网友:
原理图设计问题,应该在RST端加上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