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PM plus 的堆栈空间大小如何设置?

楼主(2009-06-30):
本人用NEC 513A的时候,出现程序异常的情况,对照之前用9222的情况差不多,那次是用IAR编绎的,在编绎选项中改了堆栈大小,就正常了,现在是用PM编绎的,不知道怎么修改堆栈大小,麻烦高手指点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
PM的编译器的堆栈设置在起始代码中已经替你完成,你不需要修改。

网友:
RAM用的越少,堆栈越大

网友:
要给你的堆栈留出足够的空间。
可以在.map文件中,简单的看出RAM还剩余有多少。
至于堆栈的实际大小,可以跑出来的,最大模块耗费+最大的中断耗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