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用hi-tech的picc编译时,遇到过这种fixup overflow storing错误吗?

楼主(2009-06-30):
(1268) fixup overflow storing 0x808 in 2 bytes at 0x1FCA (cpanel.rlf 5468/0x0) [C:\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5\sources\eeread.c]

网友:
有数据溢出???? 你检查一下源程序....

楼主:
关于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那就是一个函数中代码太多而超过了一个bank(我的是main函数中代码太多),这也就是pic的bank的特性所决定的吧

现在我解决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以我的这个main为例,把它里面的代码拿出一部分,封装在另一个函数中,然后在main中来调用,这样编译就不会出错了,当然,一些变量可能要作调整,定义为全局变量差不多就行了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多天了,项目都搁置了,哈,现在问题看来是解决了,继续前进

网友:
PICC出现编译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BANK……

楼主:
是啊,那怎样才能有效避免这些问题呢
对于一个pic的新手,bank确实是个烦人的问题

网友:
PRO版本,没有BANK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