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振问题

楼主(2009-06-30):
小弟在multisim里面想做个晶振的仿真,看了下典型的晶振原理图很简单,两个电容接地,然后并在晶振两端,然后后面加一个M欧级别的电阻,但是仿真以后没有任何信号,请高手指点一下错误在哪里

网友:
我也不懂,正在学习,对楼主的图很有兴趣!顺便问问楼主用的什么绘图软件和仿真软件!

楼主:
multisim10,绘图和仿真都是这个软件,EWB的最新版

网友:
晶振自己是不能工作的,一般都是单片机给它信号,让它起振从而得到时钟
如果选择钟振,只要给电源就可以起振,得到时钟

网友:
连电源都没有能起振吗?

网友:
楼主真是理想主义者,没电源怎么会工作

楼主:
新手,不太懂。上面的高手能说一下电源加在哪里吗?或者给画一个简单的电路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长见识了,晶振不需要电源也能起振!
3 4 5楼的老大,不是太清楚不要妄下结论,会误导像小弟这种新手。不然我真以为晶振需要电源才能起振了
感谢7楼解除了小弟的疑问

网友:
【8楼】 yilaozhuang :
你问问7楼的朋友,他的仿真图里有没有电源。

网友:
【7楼】 eezm 好人做到底,把电源画上吧!

网友:
To 8楼,软件中的门电路都无电源引脚,但不能说没有电源可工作,实际上是软件默认其接到了VCC的电源上。如我的电路用的是74HC04D_6V,仿真时就默认电路接了VCC=6V的电源电压。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如在proteus中单片机的晶振引脚在仿真时并不需接晶体和电容,而可正常工作,你可千万别认为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你可能接触软件仿真时间不长,没关系,边学边体会,如有可能,最好还要用硬件多做些实验,软硬结合会使你进步更快。

网友:
对头!
用软件必须对软件本身很熟悉才成,否则仿真会失去意义。

网友:
这个图可能会减少误解

楼主:
感谢各位楼上大哥的热心回答,小弟确实接触的硬件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