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UBE2与K0系列目标板连接图的问题?

楼主(2009-06-30):
非常感谢你们!
  现在我去掉了OCD 板,那个文件路径也弄好了(都是.HEX),能进去了,但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这是不是我的MINICUBE2与目标板的连接电路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
如果是连接电路有问题的话,恳请哪位好心人给一份MINICUBE2到KO系列的目标板的连接图,不胜感激!

楼主:
附:我的MINICUBE2与目标板的连接电路,能进行仿真调试!我也把跳线跳好了(即MINICUBE2 的CLK 与目标板的X2相连)!

网友:
我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后来我解决了。
举个例,我使用的是nec78f0485这个芯片,使用了vcc, gnd,txd6,rxd6,_reset,FLMD0这六根数据线,用minicube2当程序。如果发生
no response from target device(reset)这个错误,是由于txd6,rxd6着两根数据用错了。对于78f0485,它的35、36和75、76都是uart6通信口,我们应该使用35、36这两个,因为这是pdf的注释说了的,“对于minicube2,只能采用35、36脚作为当程序的串口通信口”。

网友:
一般都是因为硬件连接的问题造成的,复位脚上不要接电容

网友(2011-11-01):
我用的是 minicube2 也是出现不能连接目标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