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中三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2009-06-30):
典型的485通讯电路中,485通讯芯片的后面有些电路有那三个电阻,有些没有,请问高手这三个电阻(3.3K、120、3.3K)起什么作用

网友:
3.3K电阻是485的A和B之间有一个大于200mv的电位差。A\B直接电位差小于200mv是不定态。
120电阻是匹配电阻。如果一主机多个从机的话。主机使能120欧姆电阻,最后一个从机使能匹配电阻。

A/B上的两个二极管应该是TVS,是否放在30欧姆电阻后面效果好一点。大家也发表一下意见。

不知LZ的光耦是否使用同一个电源。同一个VCC做隔离好像没有意义。

网友A:
3.3K应该使用大点的.可以用100k.AB出线串个几十欧美的电阻.120电阻不要方在PCB上.如果多个使用的话,485不能工作.让用户自己在传输线的2端另外配

网友:
那两个大的电阻是保证在所有485均接收的时候总线上保持一个确定的电平,否则所有485均在高阻输入态的时候,总线电压就不定了
那个120欧姆电阻是做为负载作用的,对于短距离这个电阻可以忽略。另外这个电阻只用在总线两端,而不要所有的模块都加上这个电阻了,主要是为了防止信号反射。有的时候为了防止直流负载过重影响通讯,有的时候将此处串入一个电容。

楼主:
感谢各位上面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2011-09-05):
回复 网友B:
那两个大的电阻是保证在所有485均接收的时候总线上保持一个确定的电平,否则所有485均在高阻输入态的时候,总线电压就不定了
那个120欧姆电阻是做为负载作用的,对于短距离这个电阻可以忽略。另外这个电阻只用在总线两端,而不要所有的模块都加上这个电阻了,主要是为了防止信号反射。有的时候为了防止直流负载过重影响通讯,有的时候将此处串入一个电容。

在layout的时候可以留个位置嘛  至于用不用可以调试后再说

网友:
3楼的说的好。

网友:
感谢楼上的解释,又学习一招。

网友(2012-08-07):
传一份RS-485的标准~上面有对这3电阻的详细解释和取值计算~
像这样的标准接口,有疑问的时候,翻阅下标准定义,还是很有意义的哦!

网友:
感谢!!又看到好资料了

网友:
又长进了一点,谢谢……

网友:
30R感觉有点大,可以改为10R限流电阻,后面TVS最好5-6.8V,最好再加一个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10欧姆电阻放在tvs前后都可以,有些地方放在芯片侧更好些,如果靠近输出端口,功率最好选择大些,

网友(2012-09-10):
谢谢·最近在学习这个东西~很好~

网友:
偏置电阻和终端电阻,偏置电阻可以理解为上拉和下拉,终端电阻消除反射信号。

网友:
学习了,以前接触一点关于CAN总线上的电路上面也有类似的几个电阻第一次看485电路时候还误以为他是CAN总线了

网友:
很好,更深一步了解485通讯

网友: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二楼说得很好!

网友(2012-10-26):
CAO,这种光藕加那里干吗用的?吓唬小白的吧?

网友(2012-12-07):
光藕加那里干吗用的?吓唬小白的吧?
怎么实现传输啊

网友:
怎么实现传输啊  光藕加那里干吗用的?吓唬小白的吧?

网友:
连接至A引脚的上拉电阻、连接至B引脚的下拉电阻用于保证无连接的485芯片处于空闲状态,提供网络失效保护,以提高RS-485节点与网络的可靠性
中间电阻用于实现AB之间有大于200mV的电位差

网友:
能问一下 如果没有 上拉和下拉的3.3k的电阻会怎么样吗? 就是总线电平不稳定会怎么样?

网友C:
想问一下Mark党,你们到底有没有收藏这个网页?或是后来又回来看了,好像单独回复Mark,系统不能自动记录吧?很想了解回复Mark后,你是怎么又找到的这一关键词的。收藏?查找自己的发帖记录?还是按关键词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Mark党,你们到底有没有收藏这个网页?或是后来又回来看了,好像单独回复Mark,系统不能自动记录吧 ...

可以在快捷导航中 找到你回复的帖子的,,,Mark一下  相当于回复帖子,,后续有时间可以看,省的重新找~

网友(2013-01-08):
mark,学习了,今天发现挂了3个负载就不行了,试试加上拉看看

网友:
我用的是两个1K的一个150欧的,现在工作正常

网友:
学习了,一个没弄懂这几个电阻的作用

网友:
3楼说的对

网友(2013-05-07):
485通讯电路 输出端三个电阻的作用

网友:


网友:
光耦两侧都是一个电源VCC,请问您用光耦干嘛!

网友:
学习下,被485坑苦了

网友:
匹配电阻,使差分信号电压差在200mv左右

网友:
  受教育了

网友(2013-06-20):
引用 网友A:
3.3K应该使用大点的.可以用100k.AB出线串个几十欧美的电阻.120电阻不要方在PCB上.如果多个使用的话,485不能 ...

A/B上的两个二极管TVS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学习了,支持大家讨论啊

网友:
全英文的资料 我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485 匹配电阻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电阻很重要

网友(2013-11-13):
引用 网友D:
光藕加那里干吗用的?吓唬小白的吧?
怎么实现传输啊

光耦 有用增加传输延时

网友:
高手众多啊!

网友:
上拉,下拉电阻使总线空闲状态时能有固定电平。如果不接的话,总线空闲时电平不能确定,当有一个设备使能接收时,RxD脚电平有可能会是低电平,让该设备以为来了一个起始位,于是就开始接收了,导致接收到无用的数据。
120欧姆的是终端电阻,总线上主机和最后一个从机需要连接。

网友:
其实没太多用处,用不好还不如没有
除非波特率特别高,距离特别远

网友(2014-08-31):
3.3K用大一点.
理由:如果线路接了10张板卡。那么上拉电阻就变成330欧了.
一般我用100K的电阻.也试过200K.20张板串在总线完全没问题.
485总线上下拉电阻的作用:能使上电,掉电瞬间.或热插拔瞬间都不影响其他板子.应为A,B线都在200MV以上。有时,甚至通信芯片损坏的情况下也能保证其他板卡不受影响.

120欧电阻不能画在板子上.这个电阻作用是吸收回波.
120电阻只有在485通信距离很长的情况下才使用的。而且。只需要在终点的2板子使用。简单点说.120欧电阻,在始点和终点给加一个即可.其作用是防止信号放射.
我在实际工程中500米 9.6K的情况都没加过120欧电阻。
这个120欧电阻能吸收回波.使长距离通信不会有放射导致原信号变弱。一般是使用在长距离高速通信时.缺点是耗电,需要增加485芯片的驱动能力。

网友:
Mark,485通信电阻

网友:
好贴,长知识了。

网友(2015-06-04):
485总线上下拉电阻的作用:能使上电,掉电瞬间.或热插拔瞬间都不影响其他板子.应为A,B线都在200MV以上

网友:
搬个板凳坐下来学习

网友E:
1楼的图里A,B接的电阻反了吧,应该是A接电阻到地,B接电阻到VCC

网友:
我一般用10k,120欧。

网友:
好问题,正在学习485

网友(2016-01-09):
学习了,好多高手

网友(2017-06-13):
引用 网友E:
1楼的图里A,B接的电阻反了吧,应该是A接电阻到地,B接电阻到VCC

A+,B-,对应的就是A上拉,B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