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错误,谢谢!

楼主(2009-06-30):
always @(state or  X)
begin
   case (state)
      S0: if(X)
            next_state =  S1;
        else
            next_state =  S0;
        S1: begin //delay some positive edges of clock
               repeat(`Y2RDELAY) @(posedge clock) ;
               next_state =  S2;
            end
        S2: begin //delay some positive edges of clock
               repeat(`R2GDELAY) @(posedge clock)
               next_state =  S3;
            end
        S3: if( X)
               next_state =  S3;
            else
               next_state =  S4;
        S4: begin //delay some positive edges of clock
               repeat(`Y2RDELAY) @(posedge clock) ;
               next_state =  S0;
                end
        default: next_state =  S0;
    endcase
end

楼主:
代码是摘自夏老师翻译的VERILOG HDL数字设计与综合(第二版),我用的是XILINX软件,合成时候语法错误;但MODELSIM可以仿真.

语法错误:Unsupported Event Control Statement: repeat(`Y2RDELAY) @(posedge clock)

网友:
repeat(`Y2RDELAY) @(posedge clock)
这个是仿真的时候用的,综合不了的。。。

楼主:
谢谢,如果想综合该怎么写呢?

网友:
你心中要有硬件
HDL 描述的是硬件,而不是算法

楼主:
谢谢,代码本来的意思是 延迟后切换到另外状态,请问这个延迟怎么实现呢? 用计数器吗?

网友:
恩 是的  可以用计数器延时啊

楼主:
用计时器延时依然不好写?总感觉别扭:

always @(state or  X) 这里面并没有时钟信号,该怎么写呢,想不出来.
如果改成always @(state or  X or posedge clk)硬件也没办法综合.

只能这样写: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ase (state)
S0: if(X)
            next_state =  S1;
        else
            next_state =  S0;
        S1: begin //delay some positive edges of clock
               repeat(`Y2RDELAY) @(posedge clock) ;
               next_state =  S2;
            end

   end

楼主: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ase (state)
        S0: if(X)
            next_state =  S1;
        else
           begin
              next_state =  S0;
              cnt<=0;
           end
        S1: begin //delay some positive edges of clock
               if (cnt==10)
                  begin
                     next_state =  S2;
                     cnt<=0;
                  end
               else
                  cnt<=cnt+1;
            end

   end

这样写对吗,很别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