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射报警器件的问题

楼主(2009-06-30):
我的红外接收和发射电路 (原文件名:H.jpg)
我用555发射出38KHZ占空笔接近50%的方波驱动发射管,为什么当我将接收管正对发射管而且离发射管很近的时候,我的接收管输出是低电平没有38KHZ的波形信号呢? 当我将发射管和接收管的距离拉开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定的波形,但是这个波形的幅度只有零点几伏,是在一个直流上的交流波形.而且接收管的波形会受发射和接收管的距离影响很大.我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当两个管靠得很近的时候,接收管是一个接近-0.3V的低电平,当有一定距离的时候就会有波形 波形不是很强

楼主:
各为高手 帮我解决解决

网友:
换个黑色接收管,用磁带或其它不透明塑料遮当可见光

楼主:
为什么我将距离拉开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有一定直流成分的波形产生呢?

楼主:
希望大家能帮我出出主意

楼主:
我就是用的黑色接收管

网友:
阳光中有红外线成分,当然会有直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