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电路问题 LCD12864 + DS12CR887 + DS18B20 + 音乐闹铃

楼主(2009-06-30):
单片机时钟电路问题 LCD12864 + DS12CR887 + DS18B20 + 音乐闹铃

请高手看看

我设计的电路是否有问题

LCD12864      DB口   接     AT89C52    P0口

LCD12864      BLA口  接     AT89C52    T0口  控制 LCD背光灯

DS12CR887     AD口   接     AT89C52    P2口

DS12CR887     IRQ口  接     AT89C52    INT0口   控制中断

蜂鸣器的接法可行不,我想用无源蜂鸣器接PNP 三极管8550

不知道E级 和C级 是否接反!?

网友:
正好在研究12864.。。
下来参考下,谢谢了LZ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没仔细查看
有些管脚要做修改

补充:
LCD12864 的 4 ,17 管脚 要各接一个 I/O口
DS12CR887 的  14管脚 接 也要接一个  I/O口  方便控制

楼主:
这是修改后的
硬件没问题啦!

楼主:
呵呵

经过本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

功能也很强大

准确走时,设时,温度,背光灯自动熄灭, 闹铃设置, 两闹铃, 闹铃开启状态显示 农历,节假日提示

生日提醒
生日歌加一首 挥着翅膀的女孩

有空再把程序贴出来给大家共享

网友:
单片机提供12864背光电源???能亮??

网友:
LZ共享一下代码
想学习学习多级菜单的编程

网友(2009-08-05):
程序也分享分享嘛。

网友:
LZ共享一下代码

网友:
似乎没有供电?

网友:
可惜楼主还没上程序  等待中。。。

网友:
做的不错.MARK一下.

楼主(2009-09-09):
呵呵
这次带上 我写的程序来了
相关文献资料也在里边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

楼主:
回13楼
电池盒在板的后面
在一个夹层来的
下载来看你就知道了

网友(2009-11-06):
MARK 一下.做的不错.

网友:
楼主能发布点资料给我吗?? 我才学一个月单片机  我还有好多功能不会用。。。就会显示几个字 我的邮箱  27285593@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2009-12-31):
偶是新手还是来浅的吧

网友:
很好的资料,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多功能电子时钟 LCD12864 + DS12CR887 + DS18B20
我喜欢做电子钟

网友A:
12887是否比1302精确?

网友:
一般使用的时候 要给P0口上拉电阻

网友(2010-03-08):
做的很好看的啊,,想学哦

网友:
呵呵……压缩包里有些东西是我写的。

网友:
好好东东呀   顶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使用的时候 要给P0口上拉电阻

对啊,lz好像没接

网友:
烧不掉元件就行,越简单越好……

网友:
谢谢了,分享中, 我学单片机也不久,
正想做一个东西,非常感谢!

网友:
大家注意了,他的背光电源接错了,还有RST和PSB是不是应该接p15口

网友(2010-04-15):
准备干脆用结扣电池来用,嘿嘿。

反正我有两颗3v的电池,不知道用哪去。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2010-09-18):
试照着做了一个,发现闹钟不会响,就是到设置时间了。不响?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0-11-30):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1-04-09):
楼主真好!正需要!

网友(2011-10-30):
这个12864是不是带字库的?

网友(2012-04-25):
新手正在研究楼主您的多功能数字钟。请问楼主您的单片机时钟电路里面的lcd在protues要选哪一个啊,感觉都找不到一样的?能把您的仿真上传吗?

网友(2012-06-28):
能不能把程序压缩一下。

网友(2013-07-12):
就是这个啦

网友(2013-09-18):
引用 网友A:
12887是否比1302精确?

精确的多  内置备用电池  掉电情况下 可以走十年 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