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头需要接收什么样的信号啊?才正常呢?

楼主(2009-06-30):
我用了一个红外接收头做实验,是接收38KHZ的那种,但是我遇到了一些问题:当我用555发射38KHZ的红外信号以后 用红外接收头去接收红外信号,为什么不管我发与不发红外接收头输出的都是一个高电平呢? 是不是哪里没有正确啊,希望大家能帮下我

网友:
请问你是用万用表测高低电平的吗?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应该有波形出现,有高有低

楼主:
我是用示波器 测的,我没有家调制信号上去,就是一个38KHZ的占空比为50%的方波信号,不知道怎么的当我将发射管和接收头对得挨着的时候,接收头的输出和在我没有发射38KHZ的时候的输出是一样的 都是高电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9-09-01):
问题就是出在38KHZ的占空比为50%的方波信号上,应该有调制,可以用1:9的调制。

网友:
38K的标准占空比是1:3,50%也没问题,距离近点,误差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