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3843 的 第4脚的 Rt Ct 是根据什么来计算的?

楼主(2009-06-30):
手上有一个开关电源,交流220V输入 ,12V 3A输出。

因为要仿制,所以之前为了测量几个贴片电容的大小,让同事把电容焊下测量,结果焊回去的时候给接错乱了。搞了郁闷了好几天,带个500mA的负载没几秒就保护,而且功率管和整流管都很烫,不能摸的烫,还好板子都保护了。

今天我重新检查了PCB,怀疑是他把 Ct电容焊接错了,于是先拿了个103的电容换上(Rt = 13.7K),空载正常,用示波器测量了下 6脚的输出频率在20kHz左右,然后带上6欧姆大功率电阻做负载测试,电流2A,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功率管和低压侧整流管都没什么发热,有带散热片,只是微热.现在已经拷机几个小时了.

上来请教下 3843 的 第4脚的 Rt Ct 是根据什么来计算的? 由于手上只有这个板子,电容已经被焊接错乱,所有没有另外的板子拿来参考.
现在的Rt是13.7K,请问Ct多大比较合理?

谢谢大家.

网友:
f≈1.72/r/c

楼主:
谢谢 【1楼】 wuly ,我那天也找到这公式了。但通过计算好像 实际值和 计算值有比较大的偏差。不过没关系,现在基本拷机正常,换了订做的变压器,一切OK。

网友:
频率偏差和厂家有关系,有的厂家提供的是1.4/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