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如何生成可执行文件 exe

楼主(2009-06-30):
delphi 如何生成可执行文件 exe
不是运行后生成的那中可执行文件,那种文件拷贝出来后是不能运行的!

要在其他电脑上安装的那种,安装后可以正常运行,不需要在这个电脑上在安装Delphi软件,怎么办?

网友:
 delphi 本来生成的就是绿色软件啊

网友:
菜单 Project/Options/Packages

去掉Build with runtime packages该选项前面的勾选,重新编译即可。
在选中该选项的时候,delphi编译的可执行文件比较小,但要依赖delphi的动态链接库VCLXX.dll 等一大堆, 不能在没安装这些库的机器上运行,去掉该选项,delphi会采用静态链接,所以可执行文件会大一些,但不依依赖这些库,可以直接在别的机器上运行。当然如果你使用数据库的那另当别论,如果使用数据库的话,BDE是要安装的,除非你使用ADO。

网友:
3楼回答的对---

网友:
楼上的,因该是2楼回答的对,当然3楼对也没错。

网友(2010-07-02):
在D7的目录下没有发现有Pack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