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ort等控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9-06-30):
安装串口插件老是不成功,试了好多方法,郁闷死了。。帮忙看看

阿莫的方法 (原文件名:1.jpg)

网上看到另外一种,在file下安装的 (原文件名:2.jpg)

但是装完后,根本在system找不到阿莫说的串口红色按钮。。有的说是在exampel下会找到,根本没有。。弄过的指点下。难道我的delphi7版本的问题

我下的控件 (原文件名:3.jpg)

下的控件 (原文件名:4.jpg)

是不是装完要运行才可以???

楼主:
占个沙发,抽根烟等高手回答

网友:
SPCOMM安装方法应该是对的。

cport 要先编译CPORTLIB7.DPK,然后再安装DSNCPORT7.DPK就可以了

网友:
BCB里面的,呵呵
俺一般用VC做,有API就够用了,其实BCB也可以只用API来做Serila Port的通讯

楼主:
方法是对的,为什么找不到图标呢///

网友:
动态创建方便调试,

楼主:
只编译,不安装。后退出;;
什么意思,编译了这么安装????这个不太明白

楼主:
谁给个详细资料啊

楼主:
装好拉,非常感谢6楼的朋友。。。BS 3楼的,装高人。

网友(2009-10-31):
谢谢6楼回答,谢谢lz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