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下,用PWM输出来升压做MOS管的G级电压可以不?

楼主(2009-06-30):
请教DX下,用PWM输出来升压做MOS管的G级电压可以不?输出用AD来检测电压,改变占空比,使电压达到一个稳定的10V~
电路大概如下:

网友:
二极管搞错位置了,放在电容和三极管之间,,,,开关管的D极的电阻可以不要,,,,
PWM 输出可以直接驱动NMOS ,

楼主:
是这样的吗?MOS管,5V驱动电压太低,功耗太大了~所以我升压下~保证电压不随电源电源变化~

网友:
三极管集电极的电阻拿来做什么呢? 应该拿掉吧

楼主:
我想电阻用来保护流过三极管电流不要太大,电感的电阻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
一旦你是PWM 的话,你就别担心电感的直流电阻了,,,只要电感别饱和,就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好的,我回去试验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