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涉嫌使用低速AD超频到高速。网友从打磨不干净的芯片里发现了两例证据

楼主(2009-07-01):
看了啊莫拆TEK,我也终于忍不住拆了普源DS1052E. 虽然关乎其性能的芯片都经过打磨,但擦了擦还依稀可辩.前端放大用的是两片AD8370(打磨),还有两片AD的小8脚芯片,上有(B 7A)字样.
AD为5片AD9288 BSTZ-40(打磨)
RAM为IS61LPS25636A-200TQLI

我的1052E关乎性能的芯片已经全部打磨掉了!一共9片打磨的。
不过4片打磨的不彻底,看到了。

废话少说,上图.

主板正面 (原文件名:DSC_0248.jpg)

主板反面 (原文件名:DSC_0249.JPG)

主电源及灯高压板 (原文件名:DSC_0250.JPG)

AD9288 BSTZ-40 (原文件名:DSC_0256.JPG)

内部结构 (原文件名:DSC_0257.JPG)

网友:
查了一下,好象单片ad9288的最高采样率只有100M,普源这么夸张???

网友:
普源竟然也打磨芯片?是用手持小砂轮打的。

我在淘宝上找的: 设备型号 DS1052E DS1102E
带宽 50MHZ 100 MHz
存储深度 1 Mpts(单通道),512 kpts(双通道)
通道 双通道+外触发
实时采样率 400 MSa/s,200 MSa/s(逻辑分析仪)

注:后面有网友提示在普源的网站上,是说采样1G的。

网友:
AD9288-40确实是40M采样率。你再找找,应该还有高速AD吧?

网友:
【10楼】 kevinzcp

芯片看起来像STC12C54XX

网友:
第一感觉:USB母座的安装实在失败

网友:
【2楼】 armok 阿莫

我怎么从普源网站看到 1052E实时采样1G?

咱们看到的文件不一样?

网友:
【20楼】 yanjian
我怎么从普源网站看到 1052E实时采样1G?
咱们看到的文件不一样?
------------------------------------
你看到的地址是?

我是随便在淘宝上找的: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924b77b6d2bfd1003ca823e78dfb0f99.jhtml?cm_cat=0&pm1=2

看来你的数据更准确。

网友:
【22楼】 armok 阿莫

我看的是这个网页

http://www.rigol.com/products_ds1000e.aspx

网友:
【13楼】 makesoft
积分:1065
派别:
来自:连云港天新电子
        【10楼】 kevinzcp

芯片看起来像STC12C54XX

你太厉害了吧,山寨MCU+打磨都能看出来!以后有不知道的芯片就让你来看一下!呵呵!

网友:
那就说AD,这示波器我也在用,才刚买不到一个月。

为什么是5个AD9288?还有是8位的!我对这个位数很在意。

如果控制好采样时间,5个AD轮流接替采样是不是可以做到5×100=500Mhz?不过那也和1G差好多——而且这是我想当然的,不知道实际是怎么做的。

网友:
能否麻烦看看晶振或振荡器是多少频率的?

我看到的AD9288是双通道的。有40M,80M,100M三个规格

那么超频到100M,双通道。5片。

不就刚好1G吗?

网友:
或者是9268,双路16位125MSPS ?

还有,如果是交替采样,在AD前该有一个开关电路吧?
如果确实是8位的9288,那我很纠结。

网友:
这个帖子的焦点在于,普元是否用蒙骗消费者?这款示波器是否达到1GSA的采样率,
打不打磨我不关心;
这是作为一间公司基本的诚信问题!

网友:
AD9288里面是俩ADC,5片就是10个ADC了,不过用40M的AD9288确实很不理解

网友:
这示波器本来Y轴的分辨率就是8位,所以普元不会SB到用16位AD来做

网友:
我预感这个帖子应该能置COOL ! 先置COOL :)

网友:
实时采样率 1 GSa/s(单通道),500 MSa/s(双通道)
---------------------
看来是5个AD9288共10路AD轮流采样,再合成一个数据。达到1G的。
但前提是100M的AD9288.
但楼主的芯片是AD9288-40,是40M的。就算AD9288共10路AD轮流采样,再合成一个数据,也中是400M。
另外,网上有的说是400M采样,有的说是1G采样。费解。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剖析事实的真相

网友:
顶,我用的也是普源的示波器!

网友:
是5个ADC交替采样

网友:
记得楼主以前帖子里说的,机子应该是6月初买的吧

网友:
从图片上看,机子上那个blackfin芯片批号是0838

那个电源板PCB更早 April 2006

网友:
【51楼】 bozai 章其波  看得很仔细。

网友:
这个帖子是以技术角度质疑的。 并没有刻意的贬低或丑化。

也欢迎普源的技术人员出来解释。

网友:
请李老板转告一下!

欢迎普源的开发工程师出来解释!

网友:
AD9288也有-100的型号,5片双通道的ADC刚好就有10个通道了,最高的确可以去到1G的采样率。国内的厂商买不到高速的ADC,或者受成本限制只能用几个低俗的拼起来用,也听说过中国_军方就有买TEK的高速示波器拆ADC出来用的。FPGA上面的PLL产生10路相位不同的ADC时钟去控制ADC就可以组成1G的采样率了。

网友:
【56楼】 fengpc
国内的厂商买不到高速的ADC
也听说过中国_军方就有买TEK的高速示波器拆ADC出来用的
------------------------------
为何不招安一些走私专家帮忙?

白粉毒品都能运进来,不要说高速ADC了。

楼主:
要说日期,我的这台李军说的"2009最新的机器"前按键板还写着2005的呢.

网友:
一般用户用不到那么高的采样率,买普源的都是低端用户。
平时测个pwm,才多少频率。测晶振?搞单片机的,频率也不会太高,几十M差不多了,采样率几百M足够了。

所以普源的400M足够用了,反正你们400M和1G感觉不出来的,不如省点成本吧

楼主:
【59楼】 AWEN2000

还是等普源的工程师来解释吧!你这解释是要把普源往火坑里推啊!我们可不是感觉党啊!

网友:
【59楼】 AWEN2000
积分:1114
派别:
来自:
        一般用户用不到那么高的采样率,买普源的都是低端用户。
平时测个pwm,才多少频率。测晶振?搞单片机的,频率也不会太高,几十M差不多了,采样率几百M足够了。

所以普源的400M足够用了,反正你们400M和1G感觉不出来的,不如省点成本吧
----------------------------------------------------------------------------------------------------------------------------

会不会普源把它超频使用了呢?把40M的AD当100M的AD来使用,像AVR一样8M的主频我一般都用12M晶振,就算用20M晶振一样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可版本是SP3的啊最新的了,除非普源用个旧款的机器刷个新的ROM卖了.

40M超到100也太狠了点吧,毕竟AD需要转换时间的啊,超这么多可能吗?

真要超这么多,估计末两位的精度是泡汤了.

网友:
就像Intel酷睿核心的赛扬可以超频100%,AMD的双核可以开四核一个道理
40M和100M都是一样的晶片,只是按ADI的QC标准分成了不同等级打成不同的标卖而已
但是作为一个大公司把芯片超了频用做产品出来卖就不厚道了

网友:
正想买一台DS1052E呢!400M我觉得也够用了,1M的存储深度不错。

网友:
关注....

继续等待官方回应....

网友:
不诚信乃是商家大忌

网友:
AD9288-40 和AD9288-100官方报价看,每片差7美元,5片就是35美元,合35*6.8=238RMB
当然实际可能差不了这么多,都知道官方报价是水的。

楼主能不能测一下采样时钟的频率是多少就一清二楚了。

网友:
阿莫这是很正常的,在国外也一样的。你没看老外的产品吗?不打磨那是因为人家用的是ASIC,何必打磨呢?倍有面子。

像FLUKE187里面就是一片印着FLUKE的IC,你说多爽?

打磨IC唯一值得讨论的是会不会影响此IC的性能。除此之外,应该没什么了吧!

我猜中国现在解密,抄板行业可能是中国相对其它国家最强的,你没看抄板软件是国产的吗?

网友:
其实中国的电子行业和中国的社会是差不多的,很多的贼和小偷。既然这样子,就不能怪中国小区到处是防盗网了,谁不知道这样有碍美观呢?
打磨是很多公司生存的手段,希望阿莫能看开一些。呵

不过普源超频后为防止别人发现再打磨感觉真的不好。

楼主:
【71楼】 fsclub
好的,回去我测一下。

网友:
两个通道用了5片,是不是芯片是并着,分时使用的,这样的话,采样速率就可以提起来了!

而且还有一个等效采样什么的方法吧!据说可以做到20M的实际采样率达到***M(比20M的大很多)的采样速度!

纯属歪撤,我也不懂!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主可以实测一下AD9288的时钟频率看看是否超频到100M使用,14,47管脚是时钟输入
如果用了5片AD9288,那很有可能是用多相时钟来提高采样速度
产生10路100M,相位差为1ns的时钟,而且抖动很小,也是很难办到的

网友:
产品说明上写的实时采样1 GSa/s(单通道),500 MSa/s(双通道)
等效采样10 GSa/s
等效采样是对周期信号多个周期重复采样,然后合成的

楼主:
说多少次了,以这机屏幕的分辨率,5G等效采样顶天了,根本就不存在10G等效采样,从来就没有见过普源手册上说的10G或25G的图。

网友:
【71楼】 fsclub
好的,回去我测一下。

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
普源DS1052E和Tek TDS1012B果然差不止一个档次:10路40MSPS AD分时采样实现400MSPS采样和单片高速AD实现1GSPS采样,性能不可同日而语啊。这10路AD的布线都不等长,分时采样的时基抖动误差无法保证,精度自然也无法保证。

网友:
国情使然,飘过。

网友:
你如果在有1台拆了,可能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芯片了,因为有的工人做事不认真,没打磨干净

网友:
不诚信啊

采样率用户根本无法判别出来,商家有空子钻了

估计普源这样做,1是降低成本 2是如果1G估计抗干扰都有问题,估计这个价格+普源的技术水平很难达到

楼主:
刚测了是100M的时钟,看来真是超频到100M来用了.
而且无论你把采样率调到多少,AD都是用100M的时钟来采样的.

网友:
采样率调整是在FPGA里面处理的,AD的采样时钟一般不变。
看来日后DIY示波器买AD9288选40M的超频来用就可以了啊。

网友:
机枪还有多管的的,为何要这么惊讶呀,1千多的机器有5片ADC已经很厚道了,1G的采样率应该是在单通道时5片ADC流水作业采样一个通道时的采样率,40M超50M对ADI的片子来说小意思,反过来看看,那些什么所谓ARM9 FPGA的破开发板子还好几千,怎么没人质疑呀,真是神奇

网友:
那就是超频来用了.那么只要芯片没问题,1G实时采样是可以确认的了.

至于采样率无论多少,ad都是100M时钟工作.
这个没问题的,采样率由软件控制.比魏坤的改变采样时钟更简单

网友:
超强啊。40M超100M来用。

网友:
我买这个示波器有几个月了,的确挺超值的,现在不到1800了,老板也要买一台,不知上海哪里买便宜点。

网友:
好强大,40M超到100M

网友:
如果是1G采样率的话,那也可以再测一下看一下上面-200的同步SRAM也有没有超频到-250使用。话说回来这示波器能卖到1800,利润也不高了,也就是一台一般的智能手机的价钱,何况这是一台仪器呢。

网友:
呵呵,我一直说:种一棵树需要十几年,砍掉它只需要十几分钟。

楼主:
SRAM CLK测得150M.

网友:
ADC严重超频会引起噪声系数增大!特别是输出精度严重下降!!一定要注意!!!

网友:
1.8K RMB,虽然超频但也算值的起,国情如此

网友:
为何不能老老实实,40M就标40M ?
同感;
老老实实地标参数;不玩数字游戏

网友:
但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单通道工作在采样率1GS/S呀!

该示波器的哪一项功能或指标没有达到或不符合厂商说明书???

这似乎也不能叫欺骗呀~

请问欺骗的定义是什么?

请不要随便乱扣帽子。

别人用自己的不同的甚至更简单的经济的方法实现了同样的功能,实现并达到了产品手册上的所有功能和指标,这算是欺骗吗?

部分国人的心态就有问题:

1、谁说40MHZ的ADC不能超到100MHZ用?莫说100MHZ就是超到200MHZ,300MHZ不管芯片本身的工作状态,即使片子本身的性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变差了,只要其不影

   响最终的功能,指标,性能,并且最终的结果符合说明书给出的指标这就是一个好的设计,好的方法,好的构思。

2、难道电路的设计只拘泥于datasheet上面的典型应用吗?请问各位对ADI的这颗ADC芯片了解吗?各位又是否了解ADI这颗芯片的工艺,设计是否支持100MHZ

   的时钟吗?是否知道ADI的这颗芯片的设计余量有多大?人家Rigol敢这么用,而且出货量还比较大,难道别人不会向ADI进行更详细的技术质询,不会做大

   量的测试与实验?

3、综上所述,表示各位设计时还是拘泥于datasheet的典型应用。虽然在非典型应用条件下,芯片的性能不能实现最优,但是只要不超过其极限值,对芯片来

   说都是正常使用的,只是有些指标不如芯片datasheet上面典型应用下的指标来的好看,漂亮罢了。

4、如果这也算欺骗的话,哈哈,如果有比较多的使用各个半导体厂商的器件的话,比如运放,如果各位仔细看看datasheet,就会发现即便TI,ADI,等等在他们

的芯片的datasheet上面也有很多甚至一堆一堆的类似的“欺骗”。(芯片指标的说明其实是有很多猫腻的,让工程师防不甚防)

最终的原因只是购买的用户心里真的会感觉很不爽的~~

网友:
靠,原来是超频的呀,我的DS5022ME(500MSPS)上面用了四个ADC,全部打磨了,一点型号也看不出来,估计也是超频的。

网友:
是啊,这是严重的忽悠消费者的行为,和用intel 工程样品CPU做笔记本的华硕性质是一样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普源真有胆识  超频使用   怪不得把价格降下来了  也算是得到价格和性能的折中吧

超频这事肯定不能写在手册上的- -

网友:
今年普源这款数字示波器一出,这个价格简直压死国内同类产品,我也感到奇怪,怎么一下子会降得那么离谱?原来原因是这样!普源不厚道啊!

网友:
这说明了给打磨工程师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是多么滴重要......

网友:
刚刚重拆来拍了一下DS5022ME,隐约看起来也是AD9288-40

第一片

第二片

网友:
我说怎么这东西一下子就从250MSPS跳到500MSPS,还以为换了新的ADC了呢,原来是超频。
400MSPS的DS1052C (10路×40MHz)直接跳到DS1052E(10路×100MHz),原来也是超频。

网友:
请问armok:
【106楼】 Analog921
但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单通道工作在采样率1GS/S呀~
恐怕这似乎也不能叫欺骗呀~
--------------------------------------------------------
10路40MSPS AD分时采样实现400MSPS采样和单片高速AD实现1GSPS采样,性能不可同日而语啊。这10路AD的布线都不等长,分时采样的时基抖动误差无法保证,精度自然也无法保证。

请问您对该芯片工作在40MHZ和工作在100MHZ时钟的性能,对ADC的指标,比如:SFDR,SNR,THD,DNL,INL以及有效位数等指标的具体影响作出测试与比较没有?还有AD9288系列中40MHZ和100MHZ的工艺差别真的很大吗?ADI会为了AD9288去分别流三次不同的片吗?还是一样的工艺和版图,只是在生产测试后面筛选出的不同的系列?

请问您了解该ADC的时钟从40MHZ超到100MHZ后,对ADC的哪些参数影响巨大,但从整个Oscilloscpe前端来看,对其信号采集的质量影响恶化到什么程度有过比较没有?

“这10路AD的布线都不等长”
还有上面这句话也很不严谨,对100MHZ的信号不等长到什么程度,才会对最终的多片ADC的采样带来错误?还有信号线的不等长程度在什么范围内对多片ADC的正常工作不影响?不等长的余量有多大?
请问您做过测试吗?

分时采样的时基抖动误差无法保证,精度自然也无法保证。

请问“时基的抖动”是什么产生的?什么叫”抖动?“ 我就问你“分时采样的时基抖动误差无法保证" 这个结论您是从哪个权威部门得到的?有具体的实验数据没有?

分时采样的时基抖动误差无法保证--这句话太搞笑了吧~~~看来还是对时钟的产生,分配,以及处理这一块很不了解呀~~~~

类似这样提高带宽的比如DDR,DDR2的时钟是如何保证的?

”精度自然也无法保证“
请您解释一下什么叫精度??OK?

所以说对这个没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还是不要妄下结论,以数据和实验结果说话OK?
还有请一些网友在发表意见,特别是一些技术方面的定论的时候还是最好严谨一点。

不要只盯着datasheet中的typ~虽然typ测试条件下的指标很漂亮,OK?

网友:
armok:

拜托
哈哈:
我是在看了【90楼】 kitdog 的帖子才知道是将40MHZ超到100MHZ的哟~

而且我只是针对纯技术出发,探讨该片在在40MHZ和100MHZ工作时的区别的。

不要动不动就质疑这,质疑那的,

而且在没有具体的对比与测试数据的基础上就妄下结论就不好呀~~

“我们网站的都是技术人员”
那么就还是麻烦请严谨的回答我上面帖子的几个问题,谢谢。

还有:
但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单通道工作在采样率1GS/S呀!

该示波器的哪一项功能或指标没有达到或不符合厂商说明书?
这似乎也不能叫欺骗呀~

请问欺骗的定义是什么?

难道厂商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只要不是按照大家认为的典型的方式设计产品不管是否最终的产品性能是否符合说明书的指标都算欺骗?

似乎不太妥当呀~

网友:
【118楼】 Analog921
--------------------------------------------------------
10路40MSPS AD分时采样实现400MSPS采样和单片高速AD实现1GSPS采样,性能不可同日而语啊。这10路AD的布线都不等长,分时采样的时基抖动误差无法保证,精度自然也无法保证。
阿莫引用这段话,是我说的。

请问您对该芯片工作在40MHZ和工作在100MHZ时钟的性能,对ADC的指标,比如:SFDR,SNR,THD,DNL,INL以及有效位数等指标的具体影响作出测试与比较没有?还有AD9288系列中40MHZ和100MHZ的工艺差别真的很大吗?ADI会为了AD9288去分别流三次不同的片吗?还是一样的工艺和版图,只是在生产测试后面筛选出的不同的系列?

请问您了解该ADC的时钟从40MHZ超到100MHZ后,对ADC的哪些参数影响巨大,但从整个Oscilloscpe前端来看,对其信号采集的质量影响恶化到什么程度有过比较没有?

我们只是消费者,我们不是厂家,买100M/1GSPS示波器的人没哪个有能够测这个示波器失真的高档仪器,你这个问题不是废话吗?
不过,你自己也说了,AD9288-40/-80/-100,是一个生产线出来,在测试环节筛选出来3个等级的,即40M的芯片工作在100M,指标肯定有不达标,才被分拣到40M一级销售,这个我相信ADI是不会乱来的。
至于哪个指标不达标,只有ADI才知道,可能某些SNR不达标,某些THD不达标,某些INL不达标……这么超频用,有效位数最多只有5-6位。
而普源用了5片AD9288,从40M超频到100M,某些SNR不达标,某些THD不达标,某些INL不达标,拼出来的1GSPS有多少项不达标,有效采样位数是多少,你说呢?

“这10路AD的布线都不等长”
还有上面这句话也很不严谨,对100MHZ的信号不等长到什么程度,才会对最终的多片ADC的采样带来错误?还有信号线的不等长程度在什么范围内对多片ADC的正常工作不影响?不等长的余量有多大?
请问您做过测试吗?

请分清楚,这个是1GSPS的示波器,每路AD 100MHz采样时钟,相位都是不一样的,这样才能实现1GSPS。
所以我们在谈论的不是100MHz的信号不等长到什么程度,而是1GHz时基,10根时钟线,80根数据线不等长所造成的影响。

分时采样的时基抖动误差无法保证,精度自然也无法保证。

请问“时基的抖动”是什么产生的?什么叫”抖动?“ 我就问你“分时采样的时基抖动误差无法保证" 这个结论您是从哪个权威部门得到的?有具体的实验数据没有?

分时采样的时基抖动误差无法保证--这句话太搞笑了吧~~~看来还是对时钟的产生,分配,以及处理这一块很不了解呀~~~~

1GHz时钟,分10拍成10路100MHz时钟,这个分配的时序还得看VHDL怎么写,确实很难准确做到2个时钟1ns的相位差,不信你写写看。
2个相邻时钟之间相位差不固定的话,这1GHz采样时基的抖动就大了。如果差10ps(已经是保守估计了),就有1%的误差,1%=10000ppm,你说这个时钟抖动指标如何?

”精度自然也无法保证“
请您解释一下什么叫精度??OK?

有效采样位数降到5-6位,时基抖动10000ppm,你给我解释下这是什么等级的精度?

所以说对这个没有深入的了解与研究还是不要妄下结论,以数据和实验结果说话OK?
还有请一些网友在发表意见,特别是一些技术方面的定论的时候还是最好严谨一点。

不要只盯着datasheet中的typ~,OK?

没下结论,只是讨论。
你先上点测试数据,给大家看看DS1052E 10路100MHz时钟的相位误差没我说的大,就可以下结论说我错了。

网友:
原以为普源是家有所追求的企业,现在看来也不过是三流而已,而且三流的似乎不仅是产品。

网友:
说完技术,补充个常识性的问题:如果你买了一台号称3.2GHz CPU的电脑,回来发现CPU是1.6GHz超频到3.2GHz的,你会怎样?

网友:
gzhuli 咕唧霖的答复

看了armok的回复,似乎我是搞错重点了,不好意思哈~

其实很同意armok上贴的话,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消费者感觉很不爽的~~虽然目前说不出来对使用有什么影响,但是就是感觉很不爽~~~

网友:
呵,这个帖子我前面已经预见:必然是一个COOL帖。

现在已经够资格了。 我们这里真的高手如云。就算一个普通的问题,讨论下去,也能成为COOL帖。

网友:
--------------------------------------------------------------------------------

严重支持大家的质疑,不能把仪器当作游戏机,再说就算是游戏机,也没有超频生产的,这样的行为就是对产品不负责任,对用户不负责任。

网友:
非常震惊,五片ADc拼成1G,实际相当于10片100M ADc等效采样率怎么也作不到那么高,ADc的模拟采样保持没么快。

网友: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买的不如卖的精!

网友:
【101楼】 kitdog
积分:130
派别:
来自:
SRAM CLK测得150M.

150M的话速度达不到1G采样率呀

网友:
“单片1G”和“10片40M超100M”保守估计指标要相差一半以上。

10片合格的高速ADC采样增益等误差估计应该是在1~2LSB,在仪表里面校准应该是比较麻烦的,相信超频应该误差放大很多很多。

网友:
举个例子  同样的价格同样的pc  你买回去自己超频和被人暗地里超频了   给人的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  绝对的不爽  即使能正常使用  也是不爽  心理上的

普源如果发布一个500MSPS的机器  提供固件可以自己刷到1GMSPS  这样会不会感觉好多了?

网友:
仪器行业也能这么骗。真是骗子无所不再。

网友:
136楼】 chuyu111 刘抗抗
普源如果发布一个500MSPS的机器  提供固件可以自己刷到1GMSPS  这样会不会感觉好多了?
---------------------------
这个是最好的。

网友:
怎么能这么干呢!!!

网友:
【122楼】 gzhuli 咕唧霖

------------------------------------------------

1GHz时钟,分10拍成10路100MHz时钟,这个分配的时序还得看VHDL怎么写,确实很难准确做到2个时钟1ns的相位差,不信你写写看。
2个相邻时钟之间相位差不固定的话,这1GHz采样时基的抖动就大了。如果差10ps(已经是保守估计了),就有1%的误差,1%=10000ppm,你说这个时钟抖动指标如何?

------------------------------------------------

EP3C5片内是有可编程的PLL的,是不存在上面所说的问题的。上GSPS的高速其实也是个片上系统,内部也是几个几百M的AD轮流采样的,只是由内部的时序电路控制,精度会高一点
如果上面的FPGA也是靠上面的Blackfin加载的话估计旧版机器刷个新固件就能提高到1GSPS了
普源这样打磨芯片超频,再把价格降到那么低来卖何必呢,这样引起恶性竞争又坏了自己的牌子

网友:
我拆开我的DS1102C看看

网友:
唉。。。国内产品为什么质量差,很多都是自己行业内部搞恶性竞争搞出来的。国内行业协会不知道是吃什么的

网友:
1、5pcs的AD配合用,这点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应该属于基于成本的设计技巧--------以空间换时间。
2、ADC超频,这点就纯粹是打哈哈了。任何超出IC spec说明使用范围的用法都是不妥当,这是工程师的原则。

网友:
【148楼】 McuPlayer
-----------------------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普源这下惨了,销量大减,

网友:
工程师的原则屈服于他们老板的原则。

网友:
有意思啊,不过用了半年DS1052E感觉还是挺稳定的啊,2200块钱买的。我查了一下,DS1052E应该是最低端的示波器了,经济实惠。实现方式不知道究竟如何,但采样率确实是1G,存储深度也是1M。把示波器打到5ns,用点显示,Stop后就可以看到点数、波形长度和采样率了(点与点时间间隔的倒数)。关注ing。。。感觉普源的产品质量和性能挺过硬的。。。

本文字,由阿莫加入: 309楼与314楼,有人质疑xmeasure是普源的枪手

网友:
研究一下 1GHZ等效采样 如何实现的?

网友:
人家用什么芯有什么关系,那怕只用一个电阻,只要能够达到所给的指标,有什么不可以!

那些指责的人,拿些测试数据来说话。

打磨不是为了欺骗真正的客户,只是不给竞争对手抄袭的机会。

我们不想打磨,想打一个自己的LOGO,只是我的财没有那么大,气没有那么粗。

网友:
普源的打磨有不是为了防抄板。为了防止抄板应该把所有关键芯片打磨掉,比如MCU,FPGA什么的

网友:
这价钱,也算值了,要是优利德,怕比这还惨,原来有张拆机图,里面还有飞线,公司用强烈建议上TEK,AGLIENT,个人用,囊中羞涩,就这吧,总比没有强

网友:
【141楼】 fengpc
EP3C5片内是有可编程的PLL的,是不存在上面所说的问题的。
---------------------------------
我没用过EP3C5,不过刚看了下手册,貌似PLL和EP2C5没什么区别,未知如何解决10路时钟相位问题,望指教。

网友:
FPGA的PLL的JITTER有正负100ps,而且还是用专用时钟输出的引脚才有的指标,10路时钟肯定不是用专用时钟引脚输出的,能达到的指标应该很差,所以采集到的波形应该是不能看的,示波器里面肯定对数据进行滤波处理了。

网友:
【154楼】 zhonghua_li 蓝色天空

积分:952
派别:
来自:四川 成都
研究一下 1GHZ等效采样 如何实现的?
----------------
不是等效采样,是实时采样。

普源在这一点上还是很强大的。但用低频芯片超频用,就不厚道了。加两百元用AD9288-100就完美了。

谁有高档仪器测测此机超频后的精度?在测测10个AD单元的时钟的相位稳定度?

网友:
【154楼】 zhonghua_li 蓝色天空
研究一下 1GHZ等效采样 如何实现的?

普源的1G肯定不是用等效实现的,等效相对实时会很慢的。

以下红色文字,由阿莫加入: 309楼与314楼,有人质疑xmeasure是普源的枪手

网友:
呵呵,152楼的xmeasure应该是普源的人,如果猜错的话那也实在太巧合了……

网友:
哎,普源是被人抄怕了才打磨的吧,我看普源的主页上还挂着和深圳一家公司的官司呢。听说普源的四通道前端用了ASIC,防止抄袭,不过成本也上去了。呵呵。。。究其原因还是国内半导体产业的落后,如果国产高速AD有,国内的测试测量行业哪会如此落后啊?综合看,用着还成。。。

以下红色文字,由阿莫加入: 309楼与314楼,有人质疑xmeasure是普源的枪手

网友:
楼上肯定是普源的

网友:
其实大家还是很支持国产低价位示波器的,至少让我们可以在家拥有一台自己的数字示波器。大家也都是明白人,亮明身份打开天窗说亮话,把问题解释清楚多好啊,遮遮掩掩的没必要

网友:
是啊,我觉得普源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

网友:
支持!普源需要给说法。呵呵,自由讨论,对事不对人。。。

以下红色文字,由阿莫加入: 309楼与314楼,有人质疑xmeasure是普源的枪手

网友:
说实话,虽然1052E可能存在着种种问题,即便是超频也算对得起它的千元价位,入手一个月来没觉得后悔过。
不过如果普源派个技术人员冒充用户来当枪手,就实在有点……

网友:
真不明白5片AD9288是如何达到1GS/S的,要达到这么高的采样率得5片200M的AD配合才能达到吧?哪位解释下。期待中。

网友:
道歉+召回升级==挽回品牌形象的最后机会
否则今后只会失去更多的“中高端”客户。

网友:
小道消息:出口的都是AD9288-BST100 不打磨,内销的都是AD9288-BST40 打磨

网友:
to:【172楼】 newbier
“小道消息:出口的都是AD9288-BST100 不打磨,内销的都是AD9288-BST40 打磨 ”

如果是真的,那么颇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味道

网友:
【170楼】 252177861 白色简单

AD9288是双通道ADC

网友:
估计不是省成本那么简单

1G采样率估计这个成本作不出来,即使勉强做出来性能也达不到要求
要稳定的做出来,成本高昂

网友:
【169楼】 volzhcan
积分:14
派别:
来自:

volzhcan似乎一直在针对我说啊,我不是普源的,呵呵。倒是希望普源的工程师可以出来说说这事,挺晕的。

以下红色文字,由阿莫加入: 309楼与314楼,有人质疑xmeasure是普源的枪手

网友:
回:【174楼】 bluemidi
5片AD9288,一定得到100M才有这1G的效果,还有该示波器有CH1 CH2,难道是1个采样通道分时完成两个通道的采样?

网友:
说句公道话:

普源作为国产电子仪器的领头部队,能做到今天很不容易了。这样的品牌你们又要毁,上纲上线的,有意思吗?

国内那么多厂家,谁没有点猫腻。海尔,格力,联想,华为,希望有些同学排好队一个个去毁,我继续围观。

普源做的有问题的地方,大家可以心平气和的讨论,然后和普源交涉,要求他们给大家一个说法。

我只是普源的一个普通用户,你们讨论的这款示波器我没有用过,无法评价。

我买的是DS1102CA+DG1012套件,共7999,一年多来使用正常,总体还是比较满意的。最不满意的是存储深度不足,估计普源的技术能力还达不到,听他们销售人员讲,今年上半年要推出4M存储深度的机型,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我感觉他们公司现在管理上出了问题。

再补充一点:国内有抄板爱好的厂家不计其数,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我们公司好几款产品都被抄了,老板气得哇哇叫。呵呵~~~

网友:
普源肯定有测试报告的  觉得潜力可挖   性能还ok才超上去的     应该不是一拍脑门就下的决定
其实不就是为了拼性价比吗?  只是方式不对   低端用户也得到实惠了

虽然不是什么好事   大家说话不要太重了
就不要拿tek说事了  价格差异在那摆着呢

普源应该正面这个问题   至少给个说法   当然能召回更好

网友:
对穷人(穷厂家)来说,没有道德可讲。

商人只有在吃得足够饱,干得坏事足够多了,才会稍微讲讲道德。

网友:
9288的数据手册,-40仅代表最高工作速度不低于40MSPS(min),上不封顶(max为空)。

网友:
仔细看了全部的帖子,ADC超频应该是实事了。普源的人说我们搞不懂这个参数的影响、那个参数的影响,
那请普源自己的人出来把他们自己的测试结果说来给我们听听吧。

网友:
【183楼】 windowsce

没看到有这样的描述

网友:
183楼  手册写的是   Maximum Conversion Rate: 40msps

那个min应该理解为不高于,而不是不低于。

网友:
【187楼】 chuyu111 刘抗抗

我觉得你理解错了

183楼是对的。

对于ad9288-40芯片,它的最低采样率不得大于1M,可以比1M低
                        最高采样率不得小于40M,可以比40M高。
不排除你拿到的芯片质量好,可以采样到200甚至800M

大家不会觉得我也是普源的吧!!

网友:
普源应该做成双模机,开机可选工作在40M或100M模式,供用户自由选择,这样就对了,

网友:
一直关注普源,正准备深入接触,现在才知道其手段竟如此高超。
仪表仪器啊,老大们,这个可相当于我们在这个行业做事的另一只眼睛被蒙蔽,被欺骗。希望普源重视这个问题,并切实提供能让人满意的解释,可信的数据,或可行的补救解决办法。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希望你够强壮,够勇气,够榜样,不要再沉默,普源,作为国人我鄙视你,作为国人我也支持你

网友:
AD9288BST-40能用到100MHz也正常,很多情况下,为了分档次,会将-100的打上-40卖!

网友:
【192楼】 h572
积分:549
派别:
来自:
AD9288BST-40能用到100MHz也正常,很多情况下,为了分档次,会将-100的打上-40卖!

那ADI干脆取消40、80、100这个分档好了,直接全部印成100然后降价,生意不是更好?

网友:
【190楼】 h572
积分:548
派别:
来自:
        看看AD9288的DATASHEET!

其实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仅仅能说明保障你在40M转换的速率是正常的。

我不知道现在的人都怎么看DATASHEET,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会有歧义?

网友:
想问下各位。。我有个混淆的地方就是 带宽、实时采样率、等效采样率这些各代表什么?

网友:
armok说的应该是这里标的1G吧?

网友:
最近想买一个便宜点的示波器本来考虑泰克的可惜没办法买到5折的就去看看普源的如果那么不实在我看还是等一阵再买泰克的好了!

网友:
但是MAX那拦没写频率,频率高是否无法保证,这个不好说!

建议你重读语文吧

网友:
40M的意思是ADI保证40M是达到各项指标的,高于40M不保证!!!
40M的意义就是这个。你愿意超到2G都没有人管你,只是出来的数据不保证正确。

网友:
【209楼】 liuhengming
积分:613
派别:
来自:
LS正解!
-------------------
上面几乎所有的网友都是这个观点。 。

网友:
【208楼】 fsclub   支持你的看法

网友:
有在用这型号示波器的,就集中一下,然后一起找普源要个说法。在阿莫这说的再多也无用,普源听不见(至少,你不找上门,人家就可以当作没看见)。

我再问一句,到现在未知,谁就这个事给普源打过电话?

找普源前就先低调一点,给他一个机会,如果没有回复再处理他也不迟。

网友:
本来想支持下自己的荷包想支持下国产。。。。可惜国产不争气啊!

网友:
我昨天给普源的技术支持发邮件了,本帖链接也发过去了,不知道xmeasure是不是因为这封邮件才跑来回帖的。
之前因为DS1052E测3V方波在200mV/div一档波形失真的问题跟他们联系过,感觉技术支持态度还是很不错的。最后xmeasure以安捷伦MSO6000同样失真终结了那个帖子,普源稍后也给出了同样的答复还给我发了MSO6000的失真截图

网友:
奇怪那个过客良驹应该能看到这个帖子!他卖这个的应该能给点什么信息吧?

网友:
【218楼】 armok 阿莫
多谢阿莫,当时普源的人说这很正常,因为他们DS1000的所有系列都是这样子的。
让他们跟泰克的对比了一下,结果说泰克做得比较好,没有这个问题,他们会继续研究,第二天发现MSO6000有同样的问题,证明DS1052E的失真很正常。

有点跑题了,大家继续盖楼,不要歪了,呵呵
这是原帖链接: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90320&bbs_page_no=2&bbs_id=3043

网友:
我觉得,对普源而言,承认问题是最好的公关方式。
我也有一台1052E,应该说性价比很不错。但不应该一个人做过好事就原谅他的撒谎。
出来辩解的估计是个销售工程师,大家也不必过于在意,因为他懂的还没有在座的各位的深入。

至于IC芯片的不同系统是同一个Dice的问题,确实普遍存在,是厂家降低成本。
比如说STM32的101和103系列,当时我的一个客户错误把101当103装上去,居然没问题。
后来咨询ST的人确认,103中测试不能完全通过的,会以101的标准再测试,如果通过就标101,不通过就废品了。
原厂会拒绝为你超标使用IC保证那些指标。

网友:
h572
AD9288BST-40能用到100MHz也正常,很多情况下,为了分档次,会将-100的打上-40卖!

那ADI干脆取消40、80、100这个分档好了,直接全部印成100然后降价,生意不是更好?
~~~~~~~~~~~~~~~~~~~~~~~~~~~~~~~~~~~~~~~~~~~~~~~~~~~~~~~~~~~~~~~~~~~~~~~~~~~~~~

如果这么认为只能说明你不懂得市场营销
20世纪3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资本家把牛奶倒了都不低价出售的情况?
利润最大化才是资本家的终极目标

此楼层网友涉嫌是普源公司的人。证据请参考439楼的说明 ---本文字由阿莫站长加入

网友:
一句话 ,你们和TEK的同档次示波器比比哪个性价比高就是了~~
你能确定Tek声称的采样率就是他的AD的采样率~~
中国抄板业那么发达(去深圳电子市场看看就知道了)打磨芯片很正常。
怎么感觉 老莫 就是一托呢 ~~ 问题描述的角度 明显有色彩。
有本事 你用那个芯片 做出一个 普源的示波器来。
普源能在中国成长起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如果你银子多你买Tek好了 我们穷人就只能支持国产了,并且用起来感觉也挺好啊性能指标都满足的~~

此楼层网友涉嫌是普源公司的人。证据请参考439楼的说明 ---本文字由阿莫站长加入

网友:
中国抄板业那么发达(去深圳电子市场看看就知道了)打磨芯片很正常。
磨芯片磨成那样子,还不如不磨……有本事学Tek,去NS ODM芯片,标还是打NS的,可是型号封装都独一无二,也没datasheet,抄吧,抄了板也买不到芯片。
真正抄板的不会在乎你打磨芯片的,对一下引脚,电源,地,就基本知道是什么芯片了。
不过如果磨掉了-40,人家抄了以为是-100,那就绝对竞争不过你原版的了,哈哈。

网友:
这个帖子把很多普源的托搞暴露了

网友:
【223楼】 fml927

呵呵,刚刚注册的ID,就为出来吼一声,顶一下普源啊,还顺便攻击一下莫老大?
想当枪手也得有点专业精神啊,越这么搞大家越反感,我一直还是很看好普源的,就是被某些枪手恶心到了……

网友:
【228楼】 newbier   这个帖子把很多普源的托搞暴露了
-----------------------------------------------------------
同意,而且是雨后春笋般的

网友:
【228楼】 newbier   这个帖子把很多普源的托搞暴露了
同时也把普源的竞争对手暴露了。一个道理

网友:
普源怎么搞得嘛?

为什么不自己丝印独特的芯片名称呢?

网友:
哈哈!打磨芯片的工程师就这次事件,估计要下岗了!

网友:
朋友推荐来看一下,还真是热闹。个人感受如下:
1. 理解普源。谁让用户买东东的时候只看价格。一分钱一分货。你要便宜我就给你个山寨机。
2. 鄙视普源。本身就是山寨机,还标榜性能超群。搞个什么笑掉牙的实用新型专利来打击其他山寨兄弟。不知道这个超频是否也被申请了专利。那可是工程师和中国电子产业的悲哀。

网友:
倒是给我们DIY提供了个思路,哈哈。

网友:
【236楼】 tdunam
倒是给我们DIY提供了个思路,哈哈。

没错哈,扩宽了思路。嘻嘻

网友:
普源应该派人来陈清一下,这样下去,普源丢了很多很多....

网友:
可以让阿莫做个对比测试,这样大家心里都有个底。

我这儿有台DS1102E,阿莫有兴趣吗?

网友:
听一个做销售的朋友说普源的示波器大都卖给了学校。因为学校买了仪器后不计量。有问题一般也不会被发现。老师买的时候只看带宽/通道数/采样率,然后就招标,比价格。像泰克这样的正规军很难在价格上获胜。只有真正懂示波器的才会去花较高的价格买泰克。不知道是泰克的悲哀,还是用户的悲哀。这也造就了普源A/D超频现象的发生。普源赢了订单,却失去了诚信。总有一天会付出代价的。

网友:
【241楼】 bluemidi
可以让阿莫做个对比测试,这样大家心里都有个底。
我这儿有台DS1102E,阿莫有兴趣吗?
----------------------------------
我手上的仪器不多。

不过 lysoft 的仪器很多,我拿到他处,一起评测,效果一定很好 :)

只是我目前手上的雕刻机生产,暂时不能离开。 你的这台普源是多出来没有用的吗?如果时间太急,我约好时间才行。

【242楼】 PC_boy007
--------------
你说的应该是实情:老师买的时候只看带宽/通道数/采样率,然后就招标,比价格......普源赢了订单,却失去了诚信。总有一天会付出代价的。

楼主:
zhang_mike2000

如果我再告诉你,普源在UltraScope上也同样做了手脚,你会如何看。

网友:
普源何罪之有?
普源如果也和泰克一样什么都用好的,价格和泰克相当,你买谁的?
别人是不计成本的把产品做好,在中国必须花相当时间节省成本!

网友:
PC_boy007
听一个做销售的朋友说普源的示波器大都卖给了学校。因为学校买了仪器后不计量。有问题一般也不会被发现。老师买的时候只看带宽/通道数/采样率,然后就招标,比价格。像泰克这样的正规军很难在价格上获胜。只有真正懂示波器的才会去花较高的价格买泰克。不知道是泰克的悲哀,还是用户的悲哀。这也造就了普源A/D超频现象的发生。普源赢了订单,却失去了诚信。总有一天会付出代价的。

----------------------------------------------------------------------------------------------------------------------
tek的经销商或是销售出现了,我搬个板凳看

此楼层网友涉嫌是普源公司的人。证据请参考439楼的说明 ---本文字由阿莫站长加入

网友:
从第一楼就看到了,本来期待后面大家的评论和态度,直到200多楼开始口水...
另一篇帖子里有人提到民族劣性,在这里从头看到尾。。

失望 无奈!如果普源不行了,你们几个跟P的小公司就行了吗?官司输了,还想挑起更多纠纷?自杀 何必?!

厂商之间的纠纷,我们没有能力插手,也不希望大家卷进来,没有赢家。

(原文件名:1022.jpg) 是不是应该找个新板子来拍?如果没有我给

要解决问题,解释已无用。我想只有通过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研究院与楼主、普源一起对示波器进行公开鉴定检测,以诉讼的方式,双方各自承担后果责任,这样才能服众。我这里没有楼主的用户信息,必要时可能需要阿莫的协助。

我是穿马甲上来滴,很多人知道我是谁的^_^

另,就后面提到的AD超频,我咨询了我司的老工程师,以前英国迪特朗数字表是由我司组装的,FLUKE台式表前身。同样一批芯片从国外进来,在车间检测分拣,差些的用在六位半表上,好些的稍做改动(超)用在七位半表上。。。在仪器制造行业很常见,只是很多产品的芯片打磨或印上了其它字样看不出来。

这次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简单,只是希望大家理智看待这款一千多的产品,就目前来看,销售上没有影响,坛子上很多朋友就这事跟我聊过,还是比较冷静的^_^

GO  ON

网友:
普源其实从最早的示波器5000系列就开始作弊的,比如把存储深度2K说成4K,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指标,不过不是很容易看出来。存储深度比较容易看出来,在论坛上很早就有人揭发过。可以这样说,普源就是靠作弊发得家。

网友:
有些人的机会来了!
本来对那个2000左右的示波器,挺心动的,现在要等等了,看看普源什么态度!

但是有点很奇怪:怎么打磨字符都磨不干净啊?这个难道比做示波器还复杂?

网友:
通知: 为了避免更多的争端发生,我清理了这个帖子。 涉及厂商之间的争斗的会全部删除。仅保留技术讨论部分。

网友:
我还是喜欢普源,便宜,现在没那么多米,等我发达了在买TEK,罗杰施瓦兹,有个普源在开发上省不少事,至少比模拟示波器强多了

网友:
喷普源口水, 说明大家还关心他, 希望他在中国的测试仪表行业立一杆旗。
如果大家心里只是把普源放在一个下三流山寨货的位置,就没有人会愿意说这么多,因为烂是应该的。
所以, 只能说大家对普元的期望高了, 普元现在还无法承受。

网友: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用泰克一个液晶屏的价钱,买一台功能接近的示波器,我觉得值得了(我有一台5102ME)。

至于超不超频,打不打磨,伤害没伤害用户,希望真真刀实枪,拿个信号出来说明由于超频损失了哪个细节?降低了多少精度?这个损失有多严重?我和大家一起去退货。

不要猜测,不要假设,不要这么脆弱,如果大家都是做技术的,用事实说话。

网友: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做假还理直气壮,真是服了

网友:
花了我近半小时清理了无关的帖子。 现在基本保留技术性的质疑与讨论。

网友:
使用超频的方式来降低成本对于其它老老实实做产品的公司来说就是不公平,是恶意竞争,也是对消费者的欺骗,因为它从未声明超频使用核心器件这一事实。就像前面讨论所说,你买一品牌电脑,号称3G主频,实际上用的1.6G CPU超频得到,你还认可它的性价比吗?如果大家都认可普源的这一做法,最后可能导致老实做产品的公司生存不下去或干脆和它一样做假,最后导致全行业做假,这也是中国目前大多数产品不被消费者认可的主要原因。对我个人来说,我没有能力和普源对质,但我不会再相信普源生产的任何产品。

楼主:
回newbier 另一个帖子的问题:

  哪个SRAM是1M深度是用的,即500MSa/s时用的,4路8位数据输入可以达到150M*4=600MSa/s,应该可以的.

  1GSa/s时16K用的是EP3C内的RAM.

网友:
我觉得电脑上用的显卡超频的也挺多的,所以一般寿命也不怎么长,不过电脑淘汰太快了,大家好像反响不大。

网友:
【260楼】 Cocal
至于超不超频,打不打磨,伤害没伤害用户,希望真真刀实枪,拿个信号出来说明由于超频损失了哪个细节?降低了多少精度?这个损失有多严重?我和大家一起去退货。

【264楼】 shark
如果大家都认可普源的这一做法,最后可能导致老实做产品的公司生存不下去或干脆和它一样做假,最后导致全行业做假,这也是中国目前大多数产品不被消费者认可的主要原因。对我个人来说,我没有能力和普源对质,但我不会再相信普源生产的任何产品。

-----------------------------------

我与Cocal认识多年,Cocal 看问题的态度越来越平和了。估计是有了孩子,对事情有了新的审视角度的原因?

这事情没有对错。大家的看法与立足点不同。 我仍属血气方刚的类别,所以,我是支持 shark 的看法。

我认为:做人,做事,得老老实实,按部就班。40MHZ的速度,就只能运行在40MHZ以下。

只在我们技术人员都脚踏实地了,我们中国的电子,才有希望。 这也是我们网站需要提倡的精神。

网友:
呵呵,热闹。不过管理员赶紧把马甲都清了吧,乌烟瘴气的。
普源超频,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啊。打磨芯片,似乎也很常见的。讨论来讨论去似乎都是几个熟面孔啊。实现方式我想不是关键,关键是到底是不是1G?以及仪器的性能有什么问题?大家应该务实一下。

普源要走的路还有很长,什么时候国内出了MSO6000级别的产品就是奇迹了,呵呵。。。

以下红色文字,由阿莫加入: 309楼与314楼,有人质疑xmeasure是普源的枪手

网友:
【244楼】 kitdog
如果我再告诉你,普源在UltraScope上也同样做了手脚,你会如何看。
--------------------------------
一件事归一件事,UltraScope我相信普源没必要做手脚,等效采样只是软件处理出来的,你说有bug或功能设计不好还比较靠谱。
除非为了省成本,DSP的RAM容量太小,不够处理这些数据,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不大,SDRAM不值几个钱。

网友:
【267楼】 armok 阿莫
我仍属血气方刚的类别,所以,我是支持 shark 的看法。
-------------------------------------
嘻嘻,阿莫是不是很庆幸选了Tek呢?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刚入手DS1052E,对于一般用户,普源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
你作为一般用户买了一台电脑,买了之后,才知道是超频的,你心理会是怎么想的?

网友:
唉,现在虚假的东西是防不胜防,前几天想买一个原生的串口卡,结果今天发来一个USB转出来的,还一副奸商嘴脸。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32213&bbs_page_no=1&bbs_id=9999

人心不古了

网友:
业界一般在没有高速A/D时,用低速A/D拼接是可以的,性能也相同。

一分钱一分货,国内很多牌子的便宜示波器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好长...做记号以后再看...

网友:
我还想买一台了,现在看来没劲了

网友:
阿莫,我想是这样的,打磨芯片还是普源为了防止抄袭,尽管普源的板子已经被抄烂了,但这还是为了防小人。其实国内太多的电子类企业是打磨关键芯片的。低速芯片超频使用我想基本是事实(有待普源确认),但这说白了也只是应用而已。建议可以找ADI应用工程师询问一下这样用是不是靠谱,另外,焦点应该定位于问题,如果发现这样做的性能问题,普源逃不了干系。总之,打磨芯片和超频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即,不是为了超频而打磨芯片,更谈不上欺骗消费者了。。。建议改一下标题,有误导视听的嫌疑,这样让论坛有失公正性。

以下红色文字,由阿莫加入: 309楼与314楼,有人质疑xmeasure是普源的枪手

不过我仍按此建议,修改了标题,变得比较中性一些。

网友:
【281楼】 xmeasure
---------------------------
上面的资料比较清楚的表明:普源由于是使用了低速度的芯片为达到性能而进行超频。 两位网友提供的图片清晰无疑问,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如果普源公司能提供证据,说明此事的合理性,我很乐意在本网站宣传普源的产品。

网友:
用低速AD分时采样实现高实时采样率,高端都这样做,10GS/s 20GS/s以现在的技术是不可能用单路AD实现的。
但是要保证性能,时基就非常重要,专用的时基芯片,PCB布线的时延和阻抗匹配等等都要考虑。

不说超频,普源这个设计也不是为了追求更高性能,而是为了成本牺牲精度的做法。因为500MS/s的单片AD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250MS/s的价格也不是很高。类似的设计,4路250MS/s实现1GS/s,精度一般比10路100MS/s要好。放着现成的简单方案不用,而要搞这么复杂的设计来实现并不算高的指标,很显然就是5片AD9288-40的价格,比4片250MS/s或者2片500MS/s的要低,还能凑和着超频125%用。

网友:
此贴有好几个普源的同行在发难,落井下石,这很不好。
我最希望的结局是,普源出来解释并道歉,我会像以前一样继续支持普源。
很多三流的示波器,比普源的二流示波器还差,估计大家都懒得去评测了。
非常希望国内的仪表业能做起来!

建议阿莫,把一些马甲的浑水摸鱼贴Delete吧,看起来很刺眼,而且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俺也有台普源的最便宜的那种,等用得差不多的时候,改天拆开瞅瞅

网友:
个人认为,只要达到说明书上的指标,怎么实现没有关系。

网友:
【122楼】 gzhuli 咕唧霖

“这10路AD的布线都不等长”
还有上面这句话也很不严谨,对100MHZ的信号不等长到什么程度,才会对最终的多片ADC的采样带来错误?还有信号线的不等长程度在什么范围内对多片ADC的正常工作不影响?不等长的余量有多大?
请问您做过测试吗?
请分清楚,这个是1GSPS的示波器,每路AD 100MHz采样时钟,相位都是不一样的,这样才能实现1GSPS。
所以我们在谈论的不是100MHz的信号不等长到什么程度,而是1GHz时基,10根时钟线,80根数据线不等长所造成的影响。
——————————————————————————————————————————————————————

仔细看过布局,AD9288 3片正面,2片背面,基本距FPGA的距离一样,走线不等长的问题,技术做到精确克服是没有问题的
时基的问题,现在的高速电路仿真也可以处理吧,高速总线如10Gbps的也是可以仿真解决的。AD的芯片及Altera都有IBIS信号模型公开的。技术手段上不成问题

【189楼】 lovework
——————————————————————————————————————————————————————
双模式的意见很有突破性,用户决定取舍

【248楼】 killdog
另,就后面提到的AD超频,我咨询了我司的老工程师,以前英国迪特朗数字表是由我司组装的,FLUKE台式表前身。同样一批芯片从国外进来,在车间检测分拣,差些的用在六位半表上,好些的稍做改动(超)用在七位半表上。。。在仪器制造行业很常见,只是很多产品的芯片打磨或印上了其它字样看不出来。

这次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简单,只是希望大家理智看待这款一千多的产品,就目前来看,销售上没有影响,坛子上很多朋友就这事跟我聊过,还是比较冷静的^_^

——————————————————————————————————————————————————————
对性价比我的确也是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此产品应该具备的特质希望也经的起考验。

【256楼】 0123456789
但是有点很奇怪:怎么打磨字符都磨不干净啊?这个难道比做示波器还复杂?
——————————————————————————————————————————————————————
我也很好奇,想不通为什么不做的更专业些。呵呵

最后表明我的立场,普原这种打磨芯片的做法确实值得商榷。作为用户的我们,我更希望能更清楚的消费。商家可以超频,但也要对我的疑问有更详细及更专业的解答。而不是推出做什么检测的推诿的方法。用户有质疑的权利,普原也有解答的义务。

网友:
时钟线和模拟输入端作等长足以。ADC根据时钟信号进行转换,转换之后的数字信号只要能被顺利接收,这块对精度的影响就不会太大。最多也就是10根等长的时钟线,和20根等长的模拟输入线。实在想不通那80根数据线为啥也要做等长。
我认为,多ADC轮流采样,影响精度最根本的原因是芯片间的差异(包括各个芯片配置的外围器件),2个芯片不可能完全相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东西。大多数芯片都不会标注芯片间差异度,而外围器件的精度更无法保证。但这对精度的影响是累积的。因此,不论怎么做,多ADC的精度是不可能与单ADC的精度相比的。
对于最高转换速率,我仅仅从字面意思理解,对此我保留意见。这里可做的文章太大了。

除此之外,还有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