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请进

楼主(2009-07-01):
大家论论德国的FC2.0飞控新增了哪些功能

网友:
Variant ME
see Flightcontrol ME

is not a new version, but as a separate variant parallel to the previous version 1.3 distributed
MEMS gyroscopes in high-technology manufacturer Analog Devices
5 servo outputs
supply is now a Recom-switching regulator
optional: 2ter supply voltage for servo bestückbar (not included)
Servo and ext. Lighting connected via pin header
4-ply design

简单来说
1. 用了MEMS陀螺
2. 共有5个舵机输出
3. 用理光的开关电源(DCDC模块)取代7805
4. 提供两个舵机电压选择
5. 之前的版本舵机,灯光等是要焊接的,现在提供了插头
6. 四层电路板设计(从1.3开始就已经是4层电路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