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上电瞬间输入电流有多大?

楼主(2009-07-01):
现在用一个AC220转DC24V的开关电源(350W)给一个电机供电(电机为DC24V/100W),控制开关电源的是一个AC250V/5A的继电器触点,发现在工作过程中这个触点经常烧毁(用的是常开触点,经常因过电流而粘在一起),请问一下这种开关电源上电瞬间电流有这么大吗?

楼主:
交流输入端有这么大的电流???
有没有大概的计算方式,因为我以后还要更改其它功率的开关电源,控制开关电源的继电器也要重新选过.

网友:
上电瞬间,内部滤波电容电压为0,内阻以毫欧计,输入电压经二极管整流最大时为220*1.414V,
中间只有导线和二极管的电阻和电感,可以想象电流有多大。

所以有的电源内部输入端需串入NTC热敏电阻,或带有可短接的电阻器。

网友:
显然这个继电器容量不够,换个30A的。

网友:
30A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浪涌电流,一般是在输入线路上串NTC解决此问题,如电源功率特别大或效率要求较高则会在电源启动完成后将此NTC短路掉

网友:
20-30A应该够了

楼主:
如果要串NTC,这个器件要如何选择?

网友:
14D10差不多

楼主:
照理说开关电源里面应该已经有这个NTC了,我要看一下实物确认一下,谢谢楼上

网友:
没注意你的电源是350W的,这个功率等级一般是电阻并可控硅实现浪涌电流抑制。

有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遇到的问题,只能增加继电器容量或改电源,电源需要增大那个限流电阻并加装输入欠压保护是比较合适的
一般限流电阻选择=最大负载等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