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赛M535驱动器波形图与温升数据 (使用 Mach2 软件驱动)

楼主(2009-07-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找款MD系列的试试

网友:
实际工作的平均电流估计是0.5A左右,用个电流表测一下。 我用MD556驱动4A的85电机,电压32V,设定到最大电流,平均空载电流也是1.2A左右。频率3.2K,好像是8细分的。 5.6A,50V的驱动器。带载也上不到2A

网友:
最简单的是看看电源的电流了。在电源输入部分串个电流表

网友A:
【1楼】 armok 阿莫
5. 这款雷赛M535,据说是使用美国_军用级的步进电机控制芯片,每块芯片价格超过百元,据说是目前国内有销售的性能最强悍的。
   实测200RPM速度时,它的温度升高至57.3度(环境温度32度)。比我们的A3977低10度。的确是一分钱一分货。
--------------------------------------------------------------------------------------------------------
比较不是很公平:)
M535最大4A,而A3977最大是2.5A
M535散热也比A3977大不少

所谓的"美国_军用级的步进电机控制芯片"就是这片

阿莫能弄到片子我也一样能做得个性能相近的出来:)

网友:
你们不是有电流钳表吗,对比一下电源输入端的电流和驱动输出端电流,看看差别有多大

3977开通了同步整流,测试时有出现过损坏吗?高速测试时,有出现过丢步现象吗。对于驱动器来说,这点比工作波形和发热问题更为重要。外围电路配合不好,出现丢步的机率更大。低速度时不明显。上高速更容易突显问题。

出机前得确定这方面。元件有性能误差范围的,不要太迷信品牌,一切都要测试过才知道。自从发现一个ON的贴片肖特基印反标识后,我觉得好多元件都要测试过才放心。最近在测试驱动板时,又发现一个全新的光耦也会有质量问题。6元一个的光耦,同样的电路,同样的频率,出来的效果竟然差一半,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芯片温度上升多少, 主要取决于: 1, 实际电流, 2, 内部的驱动管的等效电阻。
支持大电流的高级驱动芯片, 这个等效电阻应该比较小, 所以就算是同样的电流, 高级芯片的温度也应该更低。

芯片手册上, 应该有这个“等效电阻”的数值, 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雷赛自己开发的驱动,也不比用那款芯片做的差。IM的那款芯片只是比普通的同类芯片好,并不是最好的

并不是用了同样的芯片做驱动,就会有同样的效果。市面上用那款芯片做驱动的厂家也不少。有几个能把效果做好、做稳定?

网友:
喔, 看错了

网友:
嗯,好多东西都要实践过才知道

【10楼】 chopin1998 超级用户
------------------------------------
芯片温度上升多少, 主要取决于: 1, 实际电流, 2, 内部的驱动管的等效电阻。

------------------------------------------------------------

不太认同,同样的驱动板,设定同样的电流,换几个电机试试看,看看发热是否一样

网友:
好像MD系列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对噪音和发热的控制

上午人真少,阿莫是时候放点机机诱惑照上来了

网友:
电流可以从感流电阻上看出来,根据这个计算一下,可以得出工作电流的。另外,有个问题说一下,RPM是“转每分”的意思吧,RPM/S呢?阿莫好像笔误了吧,这个没有什么影响,想说的是从200RPM开始,电流波形就不是正弦波的形状了,虽然电机可能还是很有力量,但是,细分精度已经完全没有了,也就是说,此时,机器的运动精度相当于整步运行,当然,即使如此,也是10um的精度,相对机械精度已经完全不用考虑了。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问题,请坛里的高手指正。如果减小步进电机的电阻和电感或者增加电压,可以提升这部分的性能,但是会使驱动器斩波频率增加,发热量也会增加。

网友:
【21楼】 armok 阿莫

100RPM 30分钟后,竟然是75.8度了。 比我们的A3977高出8.6度 !
----------------------------------------------------------------

莫非该M535用于电磁炉驱动?

网友:
再高点温度  直接来烧烤了~~

网友B(2014-02-20):
感觉M535比A3977性能优势不明显啊

网友(2014-03-29):
Any cause is found?

网友(2014-07-27):
引用 网友A:
【1楼】 armok 阿莫
5. 这款雷赛M535,据说是使用美国_军用级的步进电机控制芯片,每块芯片价格超过百元, ...

同意,后面的凑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M535比A3977性能优势不明显啊

成本明显高很多呀

网友(2015-07-29):
引用 网友C:
正在测量中 ....

目前得出的数据是:

莫大!!闭环三相步进有兴趣不,已做出来了效果相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