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78K0546编程问题(BANK3的BFFF位置写Ox00)---追

楼主(2009-07-01):
NEC 78K0546 能否对自身BANK3上的任意位置存储数据?例如说把BANK3的最后一个存储空间写成00H,应该怎么办?
以下
merge ROM3 := BANK3       //文件start.dr

#pragma section @@CNST ROM3 AT 0BFFFH  //X.C
const unsigned char flag = 0x00;//X.C
#pragma section @@CNST @@CNST//X.C

这样写会出错,为什么?如何修改。请指教。

错误信息:
RA78K0 error E3206: Segment 'ROM3' can't allocate to memory - ignored

网友:
能否贴出你的代码?

楼主:
全部代码?

楼主:
#pragma sfr
#pragma di
#pragma        ei
#pragma nop
#pragma halt

#pragma section @@CNST ROM3 AT 0BFFFH---》这块不加0BFFFH就没有错误。加上就报错。请问是语法错误?
const unsigned char flag = 0x00;
#pragma section @@CNST @@CNST

以上,一个文件
merge ROM3 := BANK3

楼主:
@@CODE   CSEG   コード部用セグメント
@@LCODE  CSEG   ライブラリ・コード用セグメント
@@CNST   CSEG   UNITP  const変数用セグメント
@@R_INIT CSEG   UNITP  初期化データ用セグメント(初期値あり)
@@R_INIS CSEG   UNITP  初期化データ用セグメント(初期値ありsreg変数)
@@CALF   CSEG   FIXED  callf関数用セグメント
@@CALT   CSEG   CALLT0  callt関数のテーブル用セグメント
@@VECTnn CSEG   AT 00nnH ベクタ・テーブル用セグメント注
@@INIT   DSEG   UNITP  データ領域用セグメント(初期値あり)
@@DATA   DSEG   UNITP  データ領域用セグメント(初期値なし)
@@INIS   DSEG   SADDRP  データ領域用セグメント(初期値ありsreg変数)
@@DATS   DSEG   SADDRP  データ領域用セグメント(初期値なしsreg変数)
@@BITS   BSEG   boolean型変数,bit型変数用セグメント
@@BANK0~@@BANK15  CSEG   BANK0~BANK15  バンク関数用セグメント

CSEG:代码段(能存放CONST数据码?)
DSEG:数据段
@@BANK0~@@BANK15  --バンク関数用セグメント      (只能函数用BANK0 - BANK15吗?)

网友:
能不能将你整个项目上传上来,这样才好编译啊
因为有可能是某个地方没有设置

楼主:
由于代码属于保密信息,不可以上传。
这个是你给我发过来的工程,我修改了一下。请指教。(有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