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51多功能实验板完整版线路图与实物图片

楼主(2009-07-01):
AVR-51多功能实验板是与<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一书配套的实验板。购买本书就有配套的光盘,里面有完整的原理图的PDF文件。

网友:
有点象为学校实验室配的

网友:
有没有不带51的
就AVR的

上面那个的散件在哪买呀。想买回来自己焊

网友(2009-08-02):
【4楼】
我有自己做的PBC

网友:
为什么我从邮购部买回来的最上面没有+5V排针呢?

网友(2009-09-11):
我是新手,马老师的AVR-51多功能实验板,哪是电源接口,哪是单片机,哪是LED灯,马老师您为什么不标注一下了?

网友:
我买马老师的AVR-51多功能实验板已有好几天了,软件开发平台AVR STUDIO+WINAVR的知识也已准备完毕,想做AVR单片机控制一个LED灯闪烁发光的实验,可实验板上的线路不知怎么接?不会用。

楼主:
楼上的,是学什么专业的,电子硬件的基础一点也没有?

这个实验板有电路图,在上面每个区都标注了,比如A、B、C、D。。。。区,对照板上的字就知道各个部分是什么了。

如果你连一个LED也不知道如何接,光软件没有用的。

网友:
嗯。、下回去研究了。

网友:
马老师,有没有空的PCB板卖啊,我只想买个PCB板自己焊.

网友(2009-10-14):
马老师,在你的实验板上发现一个印刷错误,板上B区JB2应为JB4,才能与你的电路图吻合。我想把JB4接地,板上的地在哪里呢?在JU4吗?

楼主:
你是对的,板上B区的JB2(只有2个插针的)应为JB4,电路图上标为JB4。用个短路片插上去,背光BLK就与地通了,如果背光不用,短路片拔掉。如果背光由MCU控制,那么就用连线将BLK一端与MCU的控制端用连线连接(注意MCU的电流驱动能力!)

另外板上最下面左右有两排插针,都是地。

学习使用单片机,不仅仅是编写代码,硬件电路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板连接和走线不复杂,标记也非常明显,电原理图也有,根据电路应该自己能看懂板上的走线,顺着电源的地,使用一个万用表就能知道哪些是地。

原谅我直说,你基本的硬件基础还需要扎实的学习和锻炼。

网友:
马老师,今天弄AVR单片机,把您第一节课的例题做出来后,想改熔丝来看会有什么变化,可是出了问题,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所以来问您.
在调过内部时钟4M,1M,2M,8M并观察过LED闪烁频率后,我出于好奇就点选了外部时钟0.9M,结果就出了错误.一直出现以下这个信息窗:

我用的是AVR Studio.USBIAP的下载速度一般应稍微小于目标系统频率的1/4.我已经调到了最小,还是不可以.
VTarget和ARef都已经调到了最小,并写入了.但是接着再去调熔丝的时候,还没有点write就会自动跳出那个信息窗,再回去查看VTarget竟自动跳回了6.0v.
我试着在电路版上连一个外部时钟,可是看板的反面发现I区是和M16连好的,也就相当于内部时钟了对吗?所以对于外部时钟也不太清楚该怎么弄..板刚发一个星期,还没有搞的太清楚.所以搞出这个问题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希望老师帮我一下,熔丝错误能够解救吗?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PS.总会出现:
Entering programming mode..FAILED!
Leaving programming mode..OK!

谢谢老师~

网友:
老师我查到了,没有接外部晶振,是不能编程熔丝位使用外部晶振的..我的芯片被锁死了..

只要能够为芯片提供相对应的时钟源即可,如选择了Ext. RC Osc而又没有外部RC振荡器时,可参考手册的接一个很简单的RC振荡电路.再将熔丝位配置改回正确的配置就可搞定.

老师我是接个振荡电路呢还是换个芯片呢..哈哈..

网友(2011-05-25):
原理图咋打不开呀,,,我用的就是这个班子,能发下原理图吗?QQ是974947086

楼主:
到这个帖子去,是再版书的光盘文件资料,AVR-51多功能实验板完整版线路图是一样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10223&bbs_page_no=1&bbs_id=1003

网友(2011-08-31):
哎 老马的H区 ULN2003 JH3 短路了,+V直接接到+5V  用的时候直接跨上跨针 不是蛮好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 老马的h区 uln2003 jh3 短路了,+v直接接到+5v  用的时候直接跨上跨针 不是蛮好的吗?

这个COM口可以接电源的5V,但如果驱动12V的马达,这个COM口就要接12了。你需要看器件手册,知道硬件和外围如何使用和连接。学习MCU不仅仅是编程。硬件不懂,缺个腿。这些都是基本的基础啦。

网友:
老马,老气横秋啦。我早懂你讲的。不过也受教了。T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马,老气横秋啦。我早懂你讲的。不过也受教了。tks

懂还要问,是想考考我这个老气横秋的人吗?

网友:
国际惯例,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