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象头/一体机/高速球

楼主(2009-07-01):
论坛有做摄象头/一体机/高速球的朋友吗?? 以420线或者480线标准来说,用SONY方案:CXD3142或者CXD2163或者

CXD3172来实现,能详细分析下视频信号的处理过程么?    我自己学了一段时间了,感觉还是不明白.

楼主:
自己顶一个.

以一体机来说,不管采用SONY 还是SHARP 方案,CCD以及DSP处理视频信号部分原理是基本一致的,CCD采集到视

频信号,进行增益放大 送DSP处理,其中象88347或者NVD2014 提供时钟驱动.这个过程中视频信号的变化情况还是

不明白.  而且通过MCU怎么与DSP配合完成字符叠加也不明白,还望高手指教啊!!!

或者推荐几本好书  怎么学 也行啊....

网友:
什么MCU与DSP配合完成字符叠加啊?字符叠加用字符叠加IC就可以了,可以不用DSP啊

网友:
直接用mcu控制字符ic,在视频上制接叠加就行了,不用管dsp的

楼主:
感谢2楼的大哥给出的这份宝贵资料,这下我要结合信号波形好好学习一番.多谢各位指教!!!

另外,有关自动对焦 变倍他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啊?   如果是通过采集不同焦距的图象来对比的话 这个计算量那就很大了...

对于自动光圈,是不是根据AD转换后的信号形式(即YCrCb)来判断 从而实现自动光圈啊?

网友(2009-09-04):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560812&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TRINAMIC&bbs_id=9999
这里有开发高速球所需要的芯片的资料

网友:
不懂这些,路过

网友(2009-10-07):
使用德国TRINAMIC公司的TMC428+2个TMC246来开发吧,美国高速球的鼻祖美国派尔高和三星都是使用这样的方式的

网友(2012-10-11):
我做网络摄像机的

网友:
网络摄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