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我的入门工具,深入浅出AVR加配套实验板。带电路图及程序。

楼主(2009-07-01):
需要学习例子请拍砖,附/写595读取165及一路PWM。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7489.JPG(文件大小:1015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057.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7490.JPG(文件大小:978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149.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7491.JPG(文件大小:791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154.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457492.JPG(文件大小:988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0147.JPG)

楼主:
实验板原理图

楼主:
SPI方式写74HC595读74HC165电压表及165键值数码管显示。

楼主:
需要学习例子请拍砖。

网友:
好样的,书也很不错,我也刚刚买了一本,很适合我们初学者,正准备动手做板子了

网友:
硬件过于雍肿庞大
输入输出电路在实际应用中少有参考价值

楼主:
实用程序
编码器控制MAX538—12DA实现无级调压。SPI/74HC595方式显示控制值
在我的实验板测试通过。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9-6-20 10:37:26
// Target : M48
// Crystal: 8.0000Mhz

#include <iom4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port48.h"
#define   PD     PORTD
#define   PB     PORTB
#define   PC     PORTC
#define   ss_0  PB2_0
#define   ss_1  PB2_1
#define   ssa_0 PB1_0
#define   ssa_1 PB1_1
#define   N     6
const uchar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const uchar ledrl[]={0xfe,0xfd,0xfb,0xf7,0xef,0xff};
uchar ladc[];
uint value;
uint  key;
uint  vdd;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ff;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ff;
PORTD = 0x07;
DDRD  = 0xff;
// DRB4_0;
}

//SPI initialize
// clock rate: 62500hz
void spi_init(void)
{
SPCR = 0x51; //setup SPI
SPSR = 0x00; //setup SPI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spi_init();
MCUCR = 0x00;
EICRA = 0x02; //extended ext ints
EIMSK = 0x01;
//timer0_init();
SEI();
}
/********电压转换*****************/
/*
uint conv(uint i)
     {
          long x;
          uint y;
          x=(3955*(long)i)/4096;
          y=(uint)x;
          return y;
         }
*/
uchar SPI_Mt(char t)
{
SPDR = t;
while(!(SPSR &(1 << SPIF)));
return SPDR;
}

//显示运算程序
void operation(uint dis_val)
{uchar i;
ladc[0]= dis_val/10000;
ladc[1]=(dis_val%10000)/1000;
ladc[2]=(dis_val%1000)/100;
ladc[3]=(dis_val%100)/10;
ladc[4]=dis_val%10;

for(i=0;i<6;i++)
{
ss_0;
SPI_Mt(ledrl);
SPI_Mt(led[ladc]);
ss_1;
delay_nus(50);
}
}
void max538(void)
{ssa_0;
SPI_Mt((vdd>>8)&0x0F);
SPI_Mt(vdd);
ssa_1;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uint a0=0;
init_devices();
max538();
while(1)
{
  operation(vdd);
  if(key==1) {key=0;max538();}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0
void int0_isr(void)
{
//external interupt on INT0
delay_nus(100);
if(PIND_2==0)
{
  if(PIND_0==1){if(vdd<4095)vdd++;}
  else {if(vdd>0)vdd--;}
  key=1;
  }
}

网友(2012-08-05):
支持楼主,敢问楼主:你的实验板在哪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