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一台SIEMENS S2-700的PLC,CPU为222.上电SF亮红灯,无法与电脑连机,内部程序也不工作,

楼主(2009-07-01):
偶得一台SIEMENS S2-700的PLC,CPU为222.上电SF亮红灯,无法与电脑连机,内部程序也不工作,怎么能修修?
谢谢。
网上查,SF红表示内部系统故障。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用软件看看,是否有什么位被"锁定"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是这样的,
客服说,只能返厂维修,600元。

网友(2009-09-07):
用这个程序把CPU初始化一下。wipeout.exe,该程序有操作提示,按着提示的操作步骤来!试试看!估计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0-05-29):
sf等亮是系统出故障了。一般修了都是换主板,要是程序陷入死循环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是硬件出故障了,还不如去买个PLC呢

网友:
我能维修400元左右就行了 13828436323 刘生

网友(2011-09-05):
我也能修,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