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无法改变成INT RC OSC

楼主(2009-07-01):
请教各位,我装的一个新的MEGA168 在AVR STUDIO里面用"CON"连接上后怎么里面显示的是EXT Crystal osc 8.0 如何改正成内部RC

网友:
使用AVR进行正式产品设计前,先自己问一下自己,是否真正明白AVR溶丝位的作用,是否真正掌握如何正确的配置它们。

楼主:
烦请马老师给我一份熔丝位设置说明,我想彻底搞清楚

网友:
教程的附录中有M16熔丝位的详细说明。但实际上你还是许多基本的概念根本没有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