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一下TEK TDS1012B-SC是否真的使用1GS/s的单块AD?

楼主(2009-07-01):
以下是我对TDS1012B-SC的解剖图。

懂行的高人分析一下,它是使用单块的1GS/s的AD的吗?

网友:
armok 阿莫

做事的态度还是很赞的。

网友:
应该是单片的,就是中间最大的那块,其它的IC找不到完全一样的。如果用多片的话,应该会用多片一样的轮流采样。

楼主:
【3楼】 shark
---------------------
能找到此IC的数据手册? 就能证明是否1GS/s速度的了。

网友:
搜了一下,手册没找到,找到这个
http://www.tequipment.net/pdf/Tektronix/TPS2000_ServiceManual.pdf
http://www.capem.buffalo.edu/lab-manuals/TDS1000-2000seriesServiceMan.pdf

看来我猜错了,那个ADG522是个DSP处理芯片,貌似ADG421是AD,这东西可能都是TEK自己定制的,手册估计不会外传。

楼主:
ADG522是 我在华强上找到几个供应商,号称有现货的。所以,不是TEK定制的,是现成的芯片:

网友:
ADC你没拍清楚,是靠近模拟电路那边的2个NS芯片。

楼主:
【7楼】 gzhuli 咕唧霖
积分:905
派别:
来自:GZ
ADC你没拍清楚,是靠近模拟电路那边的2个NS芯片。
--------------------
用图片画出来是那一块,我明天补拍出全裸特写,一定会让你满意。

网友:
如果你有原图,可能前面几张近点的放大看一下也能看到了。

NS的ADC081000/ADC08D1000分别是1GS/s 8-bit单/双ADC,可是NS >500MS/s的ADC封装都是LQFP128,Tek的这2块明显不是,所以猜不着,只能等图。

楼主:
的确只有唯一一张能看得清楚的。
找到了原图,放大就看得很清楚了。

另: gzhuli 咕唧霖 你是搞仪表开发的吗? 怎么这么清楚?

网友:
找到了原图,放大就看得很清楚了。
-------------------------------
没戏了,ODM货,一个LLP52封装,一个LLP68封装,第一次见这么怪异的引脚数量,果然比打磨还倒胃口,呵呵。

不过应该是这2个IC的了(如果底面没IC的话),几点分析结果:
1.它们离模拟部分最近,从信号路径上看ADC应该是这2个没错。
2.其它IC型号都能查到,全是数字电路。
3.2块IC引脚数不同,应该有分工,ADC+FIFO,还是ADC+触发处理?迷惑ing。
4.1GS/s一般需要分2组LVDS传输,8位共32条线,2ch共64条线,这2个IC引脚数量似乎不够,除非是ADC+FIFO方案。再次迷惑ing。
5.没看到2块IC的信号走向,不知道进了哪个IC,怀疑直接进了ADG522。
6.CY7C67300+71V016组成USB接口,Altera CPLD+71V124干什么的暂时不清楚,71V124的速度做不了1GS/s的FIFO。再三迷惑ing。

唉,看来Tek的设计还是比普源有特色,核心部件都是ODM专用件,没那么容易一眼就被看穿了。相比之下普源DS1052E就好像魏坤那个水准的而已。

你是搞仪表开发的吗? 怎么这么清楚?
-------------------------------
我搞软件开发的,电子是业余爱好而已,不过学得比软件还早。 :)

楼主:
【11楼】 gzhuli 咕唧霖
---------------------------
分析得很精彩!谢谢。

上完课,天快亮了。

网友:
分析的好牛,顶一个

网友:
EE88AB那颗片子很可能是ADC+FIFO
EE89那个是模拟前端总成
89到88有三对差分!应当有两路是模拟输出,另一个可能是参考之类的!

网友:
同意LS观点。
估计EE88AB是双1GS/s带FIFO的ADC,如果有非ODM产品,按NS的命名规则估计会是ADC08DB1000,ADC08D1000和ADC08B3000的儿子,想像力不错吧,哈哈。

网友:
高速ADC的做法大部份都是:ADC+CAPTURE BUFFER 做在一个IC上。

网友:
看了阿莫的机器,发现TEK的示波器后盖没有用金属罩屏蔽,示波器抗干扰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拆过的国产机器几乎全部都有金属屏蔽罩的,可能抗干扰能力会好点。
我做1000W开关电源的时候用过TEK的示波器,经常被干扰重启!不过没有用国产机试过。

网友:
【17楼】 philip
看了阿莫的机器,发现TEK的示波器后盖没有用金属罩屏蔽,示波器抗干扰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拆过的国产机器几乎全部都有金属屏蔽罩的,可能抗干扰能力会好点。
我做1000W开关电源的时候用过TEK的示波器,经常被干扰重启!不过没有用国产机试过。
----------------------------------
1.电路、软件、结构设计好的话不需要屏蔽的。
2.你做的开关电源是热地吧,最好用隔离的TEK示波器。

网友(2011-04-28):
怪不得这么贵,连IC都是ODM的!

网友(2011-12-31):
U300 9857为前端ATT/PREAMP
U400 9858为SAMPLER/A2D/ANATRIG
U502 ADG522为TIMEBASE/DIGTRIG/DISPLAY/FRONTPANEL

U400通过类IIC与U300通讯调整电平分度等,时钟20MHz,数据位宽33bit
U400通过类SPI与U502通讯,时钟60。6MHz,每帧周期约200nS,
U502对外提供CLK,RESET并协助68K访问ROM

网友A(2012-03-25):
我的泰克TDS2024B 拆截图,真可惜,里面有根飞线,已经使用了三年了,的确是质量稳定,至今还没有出现任何故障

网友(2012-07-26):
好享受啊

网友(2012-12-20):
引用 网友A:
我的泰克TDS2024B 拆截图,真可惜,里面有根飞线,已经使用了三年了,的确是质量稳定,至今还没有出现任何 ...

学习了。。。上次做一个小内记模块,ADC后连fifo都没加就糊弄过去了,难怪速度跟不上。

网友(2013-10-26):
学习了,难怪速度跟不上。

网友(2016-03-08):
楼主有这款示波器电源部分的原理图吗?我的示波器电源部分烧了,需自己去找些元器件来换了

网友:
图片拍的好高清,学习了

网友:
板子制作工艺堪称一流,赞一个

网友(2016-05-04):
请问电源板上大散热片的管子型号是什么呢?我的烧了,急需买一片回来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