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易PLC中是如何实现输入开关点的数字滤波的

楼主(2009-07-02):
成品的PLC对主机上的输入点可设一数字滤波时间,以达到抗干扰的目的。简易PLC的程序中有这样的设定么?自己尝试着做了一个程序,感觉效率有些低,在14.7456M的MEGA32下模拟运行,采集1点约要2微秒,如主机上有16个输入,这个时间岂不是要长达约32微秒。请高手指点。

//数字滤波数值为5
#define REF_COUNTER 5

unsigned char x_ref[16];

//输入点X定义为位域形式的数组变量
struct bs
{
unsigned char bit0 : 1;
unsigned char bit1 : 1;
unsigned char bit2 : 1;
unsigned char bit3 : 1;
unsigned char bit4 : 1;
unsigned char bit5 : 1;
unsigned char bit6 : 1;
unsigned char bit7 : 1;
}x[8];

// Timer 2 output compar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Timer 2用来对输入信号进行刷新,仅给出X0(PINA.0)的采集情况,此处采集1点用时2微秒
interrupt [TIM2_COMP] void timer2_comp_isr(void)
{
// Place your code here
if(PINA.0)
        {
        if(x_ref[0] < REF_COUNTER) x_ref[0]++;
        }
else
        {
        if(x_ref[0]>0) x_ref[0]--;
        }

}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先进行输入点刷新,此处刷新1点约需用时1微秒
       if(x_ref[0]>=REF_COUNTER) x[0].bit0 = 1;
       if(x_ref[0]==0) x[0].bit0 = 0;

       //其他程序
       };
}

网友:
关注,我也一直想弄懂这个问题!!

网友:
在CPLD里面是用连续多个时钟采集输入电平,没有变化认为是可靠的,反之滤掉

网友:
PLC输入口用定时中断仿键盘防抖(或其他滤波函数)处理,存入缓冲区,滤波时间可逐位设定.扫描输入自缓冲区读取.

这是三菱FX2N的做法.

网友:
滤波时间可逐位设定,这样程序会不会很麻烦,能否有程序参考,或说一说思路!

网友:
看三菱FX2N PLC手册.
有缺省的基本滤波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