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单片机USART多机通信

楼主(2009-07-02):
用AVR单片机多及通信,走485总线。一个主机,多个分机(地址数据过滤方式)。当从机接收完主机数据后,返回应答数据给主机。因为从机发送数据给主机,地址和数据的区别已经无意义了。这时候其他从机同时接收到数据时候,是不是依旧按地址数据来判断接收否?主机是一并接收。

网友:
你的485是几根线?各是什么信号线?

楼主:
差分线号,2根线。

网友:
主机的数据包带地址信息,所有的从机都同时收到信息,,,不是自己的地址包,不响应~!

网友:
2根线,那你是采用半双工485方式了。

1。建议你不要使用地址数据过滤方式(采用第9位表示数据还是地址),如果你的上位机采用PC,就麻烦了。
2。采用3楼的建议,所有节点(包括主机)都有自己的地址,数据包中包含地址信息。
3。在我编写的教程中有多机通信的简单例子,就是采用上面的方式,你可以参考。

楼主:
我是用单片机之间通信,所以还是要用地址数据过滤方法更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