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直接控制三菱FX系列PLC的X Y M等 应发什么通信命令

楼主(2009-07-02):
请问高手们 想要直接控制三菱FX 1S PLC的X Y M等 应发什么通信命令 比如想要X0置ON应发02 ......谢谢

网友:
利用PLC的无协议通信,看看这片文章,写的很明白了,FX1S支持RS系列的指令的

楼主:
谢谢 读写命令可以用了 就是强制命令没反应 请问怎么用 非常感谢

网友:
X不能强制,YMSTC可以强制为1或为0,但不要用顺控程序驱动。